[3D机/KT机] 各位3D机的区别

楼主(2014-06-30):
请教各位大师,3D机有很多种类,如雅克,ex,sl等,都是从原型机演变过来的。它们都有什么特点,区别在哪里,敬请指教。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材料的飞机手感都不一样,仅供参考。extra感觉拉杆猛了容易翼尖失速,无论是模型还是真机(微软模拟里玩过)都这样,但是这样的特点很适合做快滚,我飞过15E的epo泡沫extra260(远景航模)、30E的extra300(网上卖的最火的)、50E木质extra330和epp板机extra330(风范模型)。飞过2种edge540,epp舱身和板身的(天翼模型),这个机没有什么不良特性,真机和模型都好飞。yak54的木质30E(翔野模型)我也飞过,性能平庸,但是很稳,适合做运动机,失速动作飞不出,估计是我没调整好。另外,F3P飞过D板yak55,比较灵活,也不错。
练习用的3D机最好的还是水星,9mmepp做的,适合航线,兼顾失速动作,上手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材料的飞机手感都不一样,仅供参考。extra感觉拉杆猛了容易翼尖失速,无论是模型还是真机( ...

学习了,谢谢!近来初试3D,才发现种类如此之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近来初试3D,才发现种类如此之多。

恭喜入坑,3D就是个坑,没有2张kt板加一根碳管那么简单的

楼主:
同喜同喜,坑里有你。坑里人多,也不在乎多我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材料的飞机手感都不一样,仅供参考。extra感觉拉杆猛了容易翼尖失速,无论是模型还是真机( ...

你好 我现在在模拟器里3D机型差不多都可以蛇滚了 但是我的蛇滚就是福翼和方向舵 不会打升降舵 我知道升降舵在滚的时候要用 但是就是抓不住时机 我应该从哪些基础操作开始练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在模拟器里3D机型差不多都可以蛇滚了 但是我的蛇滚就是福翼和方向舵 不会打升降舵 我知道升降 ...

第一次听说不用升降舵的蛇滚!这个问题还是交给高手回答吧,我3d才入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不用升降舵的蛇滚!这个问题还是交给高手回答吧,我3d才入门

谢谢 还有个问题 就是蛇滚的混控应该怎么设置 我在模拟器设置的副翼升降舵混控 升降舵混控在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还有个问题 就是蛇滚的混控应该怎么设置 我在模拟器设置的副翼升降舵混控 升降舵混控在30

副翼升降混控?没听过,蛇滚不用混控吧,你说的可能是襟翼和升降混控,拉杆时两个副翼同时向上,推杆同时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在模拟器里3D机型差不多都可以蛇滚了 但是我的蛇滚就是福翼和方向舵 不会打升降舵 我知道升降 ...

升降在飞机正飞或倒飞状态时拉或推以维持飞行姿态,常练就熟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还有个问题 就是蛇滚的混控应该怎么设置 我在模拟器设置的副翼升降舵混控 升降舵混控在30

开头可以不设,这个混控不同平常的混控,要量身订做,设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飞机固有偏转癖性的,能够做出更舒服更高水准的3D动作而存在的,每架飞机都不一样,要调好这个得很足的经验和实验及耐心,高手级比赛机常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喜同喜,坑里有你。坑里人多,也不在乎多我一个。

我也刚入坑,同乐同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材料的飞机手感都不一样,仅供参考。extra感觉拉杆猛了容易翼尖失速,无论是模型还是真机( ...

怎么不提SBACH342和 MX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材料的飞机手感都不一样,仅供参考。extra感觉拉杆猛了容易翼尖失速,无论是模型还是真机( ...

3mm depron 小飞象,顶级航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