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钟不到,p51失踪了

楼主(2014-06-30):
自认为在模拟器上练习起飞降落和航线都差不多了。今天带着新装的p51首飞不到一分钟,飞机一个俯冲失踪了。准备明天一早再去飞场找残骸(希望今晚不要下雨啊)。我现在真的是怕了,看样子还是老老实实家里呆着吧

网友:
你的遥控距离是多少啊?

楼主:
可能当时应该不到100m吧。我是装了个nx3飞控在上面,飞机离地就右倾转弯,好不容易控制下来,就开始左窜右窜的。最后一个俯冲。。。。

网友:
直接飞丢了,尸骨无存!!!

网友A:
从模拟器直接到像真机,不炸机的那是天才.如果再是初次装机,灰机装的是否有问题也是未知

网友:
切换成普通模试飞,把所有微调调好后再开飞控!!不然保持歪斜姿势到地!

网友:
另外感度太高了。

网友:
处女飞你直接拉高了?无论高度还是距离,你都只有一点点增加,确保飞机在可控范围才能飞远

网友:
哎,提控回家了

网友:
nx3调好了再上天  不适合飞带襟翼和设置了不同飞行模式的飞机  飞行模式一切换舵面便偏移  炸爽了

网友B:
飞模拟器没压力,飞模型会有心理压力的,还紧张、激动、心跳过速,容易空白和错舵,应该先飞好小子一类的练习机,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模拟器没压力,飞模型会有心理压力的,还紧张、激动、心跳过速,容易空白和错舵,应该先飞好小子一类的练 ...

除了好小子还有什么推荐的新手飞机呢?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飞控没调好,是不是舵面补偿整反了?

网友C:
楼主威武啊 直接上P51,佩服了.还是先玩玩好小子,塞斯纳吧,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

网友:
节哀顺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威武啊 直接上P51,佩服了.还是先玩玩好小子,塞斯纳吧,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

请问哪家的塞斯纳完成度高,好飞?

网友D:
装了nx3要秒炸是比较困难的事。听上去是nx3设置错了。
三轴陀螺解决不了任何设置错误的问题。。。节哀顺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哪家的塞斯纳完成度高,好飞?

敏定的耐炸,好飞,我的nx3在P-51装好了,看你这么一搞,都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了nx3要秒炸是比较困难的事。听上去是nx3设置错了。
三轴陀螺解决不了任何设置错误的问题。。。节哀顺便 ...

我也不敢保证说是nx3的问题。我确实是把感度旋钮调到34点钟的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模拟器直接到像真机,不炸机的那是天才.如果再是初次装机,灰机装的是否有问题也是未知

像真机也看什么机型,上单翼稳定机型,从模拟器直转开练,不炸机也是可能的。

网友D:
34点稍微大了,一共才0-5点,34就是差不多60%-80%的感度了。但这个估计不是关键,感度偏大的特征是颤抖,比如机翼抖动,机身前后摇晃。。。

感度是调到34点还是78点会带来本质的变化,0点往5点方向如果是”正向“补偿的话,0点往7点方向就是”反向“补偿,具体往哪里调,取决于舵机的方向,连杆的安装方法等。这个方向错了,你就会发现让飞机往右一点点,它会一下子往右很多,然后你本能向左打,结果飞机更快地往左,非但起不到曾稳作用,而且因为正反馈的关系,会使飞机灵活得无法操控

网友:
新人最好前几次实际飞行(特别是象真机)找个老鸟教练线带一下。。。。。。。。。。。。。。

网友:
跟我一样 首飞即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敏定的耐炸,好飞,我的nx3在P-51装好了,看你这么一搞,都不敢用了

最好不用飞控

网友:
希望楼主能找到!

网友:
作为新手,选择机型很重要,

网友:
我去找了两天,连影都没见!节哀吧,人家早拿了!

网友:
初学者没老师带,首飞最好不装飞控,原因是根本没有飞真机的经验,装飞控有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F:
用NX3必须用锁定模式,锁定模式上LED灯会一直闪,这样飞机就很听话了,增稳都不行哦

网友:
另外得看看是否有设置错误的情况,这玩意设置好了非常好用,我飞的时候平飞几乎不用去管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好小子还有什么推荐的新手飞机呢?

好小子是最好控制,最难操的~虽然丑了点~其他的,塞斯纳吧,~做好时刻修前起落架的心理准备~入门尽量飞有起落架的飞机好点~不然可以飞滑翔机什么的。

网友:
哎,前天也是提控回家,搭载nx3,

网友:
第一次居然能坚持1分钟,天才啊。

网友:
新手装飞控炸的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好小子还有什么推荐的新手飞机呢?

好小子1000,想最低成本完成真机飞行训练,只有这个

网友:
一晚上电池废了

网友:
还是先飞飘飘机吧

网友:
建议先上X8冲浪者,滑翔机对控制和反应速度的要求相对低,用来练习很好。说实话敏定塞斯纳装机对新手来说比较难。

网友:
建议首飞最好有老鸟陪着飞。

楼主:
中午入手一台fms1.4塞斯纳,下午飞了5个起落。第六次刚起飞,空军战士过来说有飞机降落,马上停飞,我一着急没控制好最后着地拉杆,前轮折了。。。。但是至少把信心找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NX3必须用锁定模式,锁定模式上LED灯会一直闪,这样飞机就很听话了,增稳都不行哦

我应该早看到你这个经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点稍微大了,一共才0-5点,34就是差不多60%-80%的感度了。但这个估计不是关键,感度偏大的特征是颤抖,比 ...

我在地面测试了的, 补偿方向应该没问题。楼上有位魔友说应该用锁定模式,我觉得有点道理。当时记忆里,起飞是关掉了飞控,升空后打开了飞控的平衡模式,飞机就开始“失控”。我印象里,是前后仰俯特别厉害,一度倒飞,最后落地是一个俯冲。

网友D:
除非特殊需要,一般用普通增稳模式 - 移动飞机后舵面会自动回中。下次调机从40%左右的感度开始吧(nx3相当于2点或10点)

固定翼三轴的锁定模式(移动飞机后舵面不会自动回中)一定要慎用,有很多种原因会导致根本锁不住,非但锁不住而且会直接失速炸鸡,况且,如果中点偏移了而忘了重新校准,切锁定模式必定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特殊需要,一般用普通增稳模式 - 移动飞机后舵面会自动回中。下次调机从40%左右的感度开始吧(nx3相当 ...

谢谢老金回复。以后会特别注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中午入手一台fms1.4塞斯纳,下午飞了5个起落。第六次刚起飞,空军战士过来说有飞机降落,马上停飞,我一着 ...

是你?TPS?我是F16那个

网友:
感觉如果修正方向调对了。感度差不多10点2点左右,首飞用锁定可能好些,毕竟不需要做微调,这个对新手很重要。

网友:
模拟器练了两个月才飞的路过。。。首飞平安落地,没有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你?TPS?我是F16那个

哈哈 是的 证明我的最后一降太具有标志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是的 证明我的最后一降太具有标志性了

塞斯纳掉到1.5米到2米左右就拉升舵 让他自然飘降 拉舵柔和点

网友:
你可真行,晚上八点半了还要去飞飞机

网友:
这种飞机觉得都不好飞

网友:
丢丢炸炸是一条正确的航模路

网友:
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