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还是晃,调不好就这样飞吧,新手郁闷中。

楼主(2014-06-30):
今天出去晃了下,X3飞了6块格式1400 4C,没炸鸡,不过,这已经是12个起落了,目前飞机感觉很好控制,就是机身有轻微晃动,特别是定点悬停不动的时候明显,动起来就不明显,控制,锁尾都狠好。
上图吧,把X42改的550也带上,目前没找到合适的舵机,暂时没飞X42。

估计我的螺距曲线很多人要喷,我是新手,欢饮指导,我一般是按标准调机,正负螺距13度左右,0螺距0度,然后一般悬停在油门64%左右,以前把悬停点弄到50%油门处,都可以飞。
现在悬停点在64%左右,好赢V3没用定速,不会用,机子起飞的时候感觉转速很高,晃动情况跟50%油门点起飞差不多。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能搞得机子不晃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水平,我还在悬停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水平,我还在悬停阶段

我是悬停,加乱飞,前提,任何动作都是有把握,争取不炸鸡。

网友B:
怎么照片看起来有“白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照片看起来有“白内障”

本来是阴天,加上苹果手机进灰,效果只有这样了

网友:
很好的机机,很骚的色彩,结果被“苹果”搞砸了

网友C:
貌似看,油门50%的时候螺距不是零度把。觉得你50的时候螺距大了所以会晃。还有-+螺距最大12度就够了,其实不飞暴力11度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看,油门50%的时候螺距不是零度把。觉得你50的时候螺距大了所以会晃。

油门50%的时候速度已经很高了呀,我这个曲线已经改到60%左右起飞了

网友:
QQ706823558直机高手.请教他.

网友D:
拿分走人,X3听说不好装,要注意些细节。

网友E:
我的x3主旋翼高度调到48后不晃了~之前58,正飞一点点晃,倒飞晃得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x3主旋翼高度调到48后不晃了~之前58,正飞一点点晃,倒飞晃得很厉害,

主旋翼高度是什么,请说明,不懂,是K8里面哪个选项?还是指机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分走人,X3听说不好装,要注意些细节。

第三轴承座确实不是人能装好的,因为那几个螺丝孔比螺丝大,可以调整,这个设计我觉得很失败,每次螺丝不上紧,调的正好可以主轴下落,一拧螺丝就变动,没办法的说。还不如不配几个薄垫片,用垫片调整间隙,把这个第三轴承座安装孔固定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旋翼高度是什么,请说明,不懂,是K8里面哪个选项?还是指机械调整?

他可能说的是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轴承座确实不是人能装好的,因为那几个螺丝孔比螺丝大,可以调整,这个设计我觉得很失败,每次螺丝不 ...

装过2台,感觉没任何问题(部分配件品质问题,组装没问题)
都是调整一次陀螺手感后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旋翼高度是什么,请说明,不懂,是K8里面哪个选项?还是指机械调整?

k8主页面,从左边数第二个调节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主页面,从左边数第二个调节条,

你是说这个第2个敏捷度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个第2个敏捷度吗?

第一个调节条是准确度110 第二个是感度48,第三个是敏捷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调节条是准确度110 第二个是感度48,第三个是敏捷80

不是呀,第一个是风格  第二个是敏捷  第三是增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呀,第一个是风格  第二个是敏捷  第三是增溢

增益调48,敏捷80,风格110

网友F:
机身晃动证明你主旋翼的陀螺增益高了,慢慢的往下调试。一般在56左右,但要看你用什么斜盘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身晃动证明你主旋翼的陀螺增益高了,慢慢的往下调试。一般在56左右,但要看你用什么斜盘舵机。

KST215

网友:
感度调低试试

网友G:
这是哪里飞的啊,光谷还有这么好的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哪里飞的啊,光谷还有这么好的飞场?

不是光谷,老家鄂州,放假回去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