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软的机架,不要一味追求大桨,桨间扰流是造成果冻的重要因素。及桨尖距的探讨。

楼主(2014-06-30):
第一台自己装的四轴,用的是S500机架,和著名的F450非常接近,虽然机臂挺硬的,但是中心板是玻纤的,偏软,配的是PIXHAWK的飞控,郎宇3108/720kv的电机,贪图效率,桨尽可能大,配了12寸的桨,结果是果冻惨不忍睹,想尽各种办法:试了仿APC的1238、飞越的碳桨、乾丰的碳尼龙桨;仔细调节桨的静平衡;把机架上所有的东西都捆起来;单块的电池和两块并联的电池(重量);飞控各种PID的尝试;仍然是果冻没商量!实在没办法了,最后一招,换11寸的桨(乾丰的碳尼龙),打算再不行就换机架了。狂喜!居然果冻消失了。

看来应该是桨间的扰流引起的,自己算了一下,S500的机架,因为上反角的原因,实际轴距是475mm,两个相邻电机轴间的距离是(475 x 475 / 2)再开根号,等于335mm,如果配12寸的桨,长度是304mm,这样两个桨尖之间的距离是30mm左右,桨尖距离是桨的10%;同样如果配11寸的桨,两个桨尖之间的距离是56mm,桨尖距离是桨的20%;

再看经典的配置F450(没有实物,估算的),通常配的是10寸桨,两个相邻电机轴的距离是318mm,10寸桨的长度是254mm,桨尖之间的距离是64,桨尖距离是桨的25%;

所以,推断:对于偏软的机架,例如F450或者S500,桨尖距离最要好是超过桨的20%,或者这样说,桨尖距离最好超过桨长度的20%,桨间扰流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

不知道这样推断可以不可以,请各位大虾探讨指正。

网友:
想知道算轴距那个公式怎么来得,不是2倍机臂的平方再开根号么

楼主:
轴距是正方形的对角线假设为b,正方形的边长为a,则 2 x a x a = b x b

网友:
我觉得换了更小的桨带来更高的转速才是解决果冻的原因

网友:
我也是这个机架,用1147,无风情况下高速,低速都没有果冻,但只要有风,机架就晃动大!大晃动就出现果冻!可能小机架就这样,抗风性不好吧!
还有你注意没,这个机架震动大,无风定点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机架有微小晃动!听声音也可以感觉到有共震,嗡嗡响!

网友:
是小桨转速高吧

楼主:
应该不是转速问题,从厂商的数据看,相同拉力下,1147桨转速只比1238桨高10%左右,例如都是将近600克的拉力,1238转速是4260,1147是4688,不应该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用1238桨定点的时候,可以看到塑料脚架明显的大幅度的震动,而用1147桨的时候,用眼睛是看不出震动的。

当然,还有种可能,正好是1238桨上去共振了,但是我各种重量的机身都试了,从1.7kg到2.1kg,谐振频率应该是不同的,但是震动是相同的。

我的机架倒是挺稳的,可能是PID调得比较强悍点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转速问题,从厂商的数据看,相同拉力下,1147桨转速只比1238桨高10%左右,例如都是将近600克的拉力 ...

你也是S500机架  把你的PID裁图一下   参考参考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h4 680加强机架可以用3508上6s电池吗 有压力吗  需要用多少寸的桨
我挺喜欢这个机架的 可以的话 写个配置 参考一下好吗 谢谢

网友:
3108的拉力怎么样?2kg起飞重量还有多大动力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h4 680加强机架可以用3508上6s电池吗 有压力吗  需要用多少寸的桨
我挺喜欢这个机架的  ...

s500的机架是这样,中心板太软!我最大用过13寸桨,那没个飞!最后用回11寸桨!有风的时候确实不如小桨稳定!

网友:
你用的是4S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转速问题,从厂商的数据看,相同拉力下,1147桨转速只比1238桨高10%左右,例如都是将近600克的拉力 ...

试试相同电压,容量更小的电池,减小了起飞重量,11寸桨的转速下降,果冻会再次出现。

网友:
觉着不无道理,我也是s500,用的10寸的浆,什么处理都没有也没果冻

网友:
我也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4-08-06):
楼主  有个E300配什么的桨 里面也讨论了用8 9 10桨之间的差别 和你这个一样
请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