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转,新手遇到的怎么竟是些奇葩问题-_-

楼主(2014-06-30):
四号电机在油门打到80%的时候会直接停转,已经互相交换过电机了,确定不是电调的问题。 四号电机启动明显偏慢,这是视频:

另:一个电池的充电头和arduino的引脚碰在一起了,充电头都烧焦了。。。 把bb响硬插进去,读数还算正常,arduino 不知道出问题了没有,还没检测............

网友A:
启动不同步油门行程没校准好。

网友:
油门行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不同步油门行程没校准好。

油门行程没有问题啊,前几天还可以啊,昨天炸了一次机,今天就成这样了

楼主:
已经互换过电调了,出问题的电机一直都启动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互换过电调了,出问题的电机一直都启动慢

可能轴歪了,转子变形与定子磨擦

网友C:
我的也是。有一个电机总是慢半拍。我觉得是那个电机坏了,用手转,可以感觉到。已买了个新的,准备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轴歪了,转子变形与定子磨擦

自己能修吗?换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有一个电机总是慢半拍。我觉得是那个电机坏了,用手转,可以感觉到。已买了个新的,准备换上试试 ...

换个新的,问题肯定能解决,可是又得破费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Epprom,重刷固件试试。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磁钢松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不同步油门行程没校准好。

问题已解决,电机导线中的漆包线断了几根导致电流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轴歪了,转子变形与定子磨擦

问题已解决,电机导线中的漆包线断了几根导致电流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有一个电机总是慢半拍。我觉得是那个电机坏了,用手转,可以感觉到。已买了个新的,准备换上试试 ...

问题已解决,电机导线中的漆包线断了几根导致电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