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电直的油门曲线

楼主(2014-06-30):
求教各位大神电直的油门曲线调整,没有调过原来买的成品KDS450C电直,现在准备换控在没有参数的情况下应该怎么重新设置油门曲线。
谢谢大家的讲解  好像每架电直都会有不同的油门曲线  主要是根据什么来设定?   前面讲了一直有的是套机买来后卖家设定的 现在想自己调试了   油门曲线会影响电直哪些飞行状态?  谢谢各位大神的讲解 继续

网友A:
普通模式0.40,60,100
3D模式100,95,100

不过,貌似楼主似乎新手的很哪,你还是找懂得给看一下吧

网友B:
按厂家推荐值即可

网友B:
油门曲线:
N:0 ,40,65,80,100
I:0,25,50,75,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
N:0 ,40,65,80,100
I:0,25,50,75,100

你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
N:0 ,40,65,80,100
I:0,25,50,75,100

你这个I是啥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I是啥哟。

3D

网友:
3D最低点0油门,你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0.40,60,100
3D模式100,95,100

飞过 但是从来没有关心油门曲线对飞机的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讲解  好像每架电直都会有不同的油门曲线  主要是根据什么来设定?   前面讲了一直有的是套机买来后卖家设定的 现在想自己调试了   油门曲线会影响电直哪些飞行状态?  谢谢各位大神的讲解 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
N:0 ,40,65,80,100
I:0,25,50,75,100

感谢 大神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厂家推荐值即可

谢谢 大神讲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
N:0 ,40,65,80,100
I:0,25,50,75,100

这不科学,打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不科学,打错了?

厂家的说明书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说明书这么说的

说明书是死的,不一定就完全正确。

网友:
学习  新人 潜水学习中

网友:
一条直线

网友A:
油门曲线和桨距曲线是有关联的,和你的飞行模式、飞行风格有关。
油门曲线就决定浆速,浆速越高,飞行风格就越灵敏,
一般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宜采用定速模式,宜讲究浆距与油门的配合,即浆距越大,油门设置越高,油门与浆距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和桨距曲线是有关联的,和你的飞行模式、飞行风格有关。
油门曲线就决定浆速,浆速越高,飞行风格 ...

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航线和悬停模式  50%油门螺距是5度  油门越大螺距越大

网友:
建议5度的时候,油门设为60-65,这样不至于操控太软

网友A:
0,40,60,85,100或0,40,65,85,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0,60,85,100或0,40,65,85,100

非常谢谢

网友A:
要熟悉大油门操作,为3D奠定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熟悉大油门操作,为3D奠定基础

网友:
先按厂家给的值来设,飞几天后,再重新设成自己喜欢的。

网友:
全部都是最高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