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呵,也改了架红雀。

楼主(2014-06-30):
手工太渣了,自己做的飞机都飞不起来

跟风买了个红雀来改

三通,716减速组,4025浆.

哎~感觉推力有点不够,推重比可能大概0.7吧.....一直下雨,还没来得急到楼下去试飞,也有点不好意思,怕有人围观又飞不起来

网友:
确实很简陋

网友:
炸了再想想怎么飞不起来!

网友:
速度不快的话,这个躲面太小了,没法控制

网友:
lz做的不错,慢慢来没事,716的减速组动力的确不大,迎风的话可以飞的起来,你先尝试下,飞机重量控制在45g以内。

动力不够的话可以用820减速组+5030桨,新手的话还是建议配桨保护器,没玩过的话很容易把减速组轴撞弯了

网友:
820马达4:1减速用5030浆拉力40至50克就很好飞了。

网友:
动力弱了,升降舵再大些,别怕丑,能飞就是精彩!加油,今天我飞了第三架红雀了,好飞的鸡!

网友A:
红雀没问题,716弱了点,加上4025就更没力了,上5030桨好点

红雀很好飞的

网友:
大家都是在无数的失败中走过来的。
支持折腾。
祝成功!

网友:
楼上的意见都是好意见啊!

网友:
坐等看视频

楼主:
大家的指点真的都很精彩。。。

一, 我也觉得升降舵面小了,升降是先切的。第一刀下去其实我就后悔了。。。
没办法,所以我才拼命拉开间隙,然后方向我放大了一些舵面,但是还是小了,所以也拼命拉开间隙
所以大家才看到舵面活动部分的胶带好宽的缝隙,但是现在要改得话,我也比较为难了,不知道该怎么改进了。

二,推力太小了,我就这个7MM减速组稍微好点(带轴承的),有个8MM的是铜环轴承,我感觉阻力有点大。
我想请问,我还有个5025的浆,如果我直接换个浆,推力会有起色么?

三,目前我也预感到减速组轴很容易被撞弯了,但是我只有这种简易的减速组,请问我这种有可能改成将保护器么?

网友B:
红雀改得不错,有几个提议可以参考下:
1、从图上看,升降和方向舵面完全够了,没必要把间隙搞得那么大;
2、红雀的机身泡沫很厚实,所以重量上大了些。不过看图上面的改法,应该还有减重的空间,例如取消起落架、舵角不用成品而是用更轻的塑料片、固定机翼的橡筋也不用那么多条。。。。。。
3、然后就是动力的问题,按楼主说的用7MM减速组,应该推重比不会有0.7,红雀还是建议用8.5mm减速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1458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雀改得不错,有几个提议可以参考下:
1、从图上看,升降和方向舵面完全够了,没必要把间隙搞得那么 ...

哇。老师也来看了。。。感谢感谢。。重新搞了个8MM减速组,5030浆。目前还没想好如何固定。。

原来的7MM我用2个螺丝上到红雀本身前面支撑环上,支撑环粘在机身上了,但是8MM大了,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老师也来看了。。。感谢感谢。。重新搞了个8MM减速组,5030浆。目前还没想好如何固定。。

原来的7 ...

可以参考我贴子的137楼

网友(2017-02-26):
引用 网友A:
红雀没问题,716弱了点,加上4025就更没力了,上5030桨好点

红雀很好飞的

改的红雀   能不能教我怎么做?

网友:
祝首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