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80CM飘飘飞不起来

楼主(2014-06-30):
新做了一个飘飘机,翼长80cm,弦长约17cm,机长约67CM,机头材料为KT+泡沫+珍珠棉,配置为XXD 2212 KV2200,6*4马刀浆,好盈40A电调,9g舵机*2 原3S改的 2S 1500毫安 25C电池,今天全油门手抛,直接往下掉,飞不起来。请教各位老鸟,这飞机该怎么改,谢谢啦!

网友:
有试过重心吗?

网友A:
飞机多重?要称一下,抬一下重心看平衡否,再测拉力看看。

楼主:
大概在机翼中间 KT条后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多重?要称一下,抬一下重心看平衡否,再测拉力看看。

没有电子称。。凭手感挺沉的。在地上滑跑挺快,但尾巴翘不起来。难道是JJ太重了?如果重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呢,目前只有这套设备了。。

网友:
最好还是顶一下机翼看看,还得试飞了再调,毕竟重心位置只是个大概范围,上天看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子称。。凭手感挺沉的。在地上滑跑挺快,但尾巴翘不起来。难道是JJ太重了?如果重的话有没有什么办 ...

目测鸡鸡不重!最好能有重量,弹簧秤也可以称,只是有些误差,但是总比没数据好的,再看看桨有没有装反,重量和拉力是必须要知道的。

楼主:
看来得入一个称了

网友:
才疏学浅,只能帮你这么多啦~测下重量和拉力看看。

网友:
1.你用的是2212?对于80cm的飘飘翼展,2208都嫌大,翱翔的1806N可以。用2600kv值配5x3的小桨。
2.桨没装反?
3.重心在翼弦1/3处,不要搞错。
4.舵面的初始位置会不会有错?比如升降舵在一开始就处于推杆状态。
5.估计是重量的问题。还是问题1所说的,80cm的飘飘的正常配置应该是:1806n 2600kv + 5030桨 + 20A电调 + 1000mah 2s电池。重量应该控制在250g以下,最大不要超过270g,到了300g有的时候能飞但就不是飘飘了。

网友:
这个动力是还可以起飞的!!你设置一下油门行程  调整重心

网友:
还有升降舵对不对 是不是升降舵反舵 了

网友:
很像是我设计的那个飘飘耶,看样子是头重了

网友:
     2s不行,的上3s

网友:
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电机有没有往上翘一些?否则会栽头。我的KT冲浪者第一次试飞就是这样栽坏的。

网友:
升降舵仔细看看。。。。。这个飞机既然有轮子,就滑跑起飞看看,如果能够起飞就说明基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
其实是电池问题,换3S马上爽飞

网友:
尾杆短了,改长点

网友:
楼主按照以上方法试了没有?

网友:
重量
重心
拉力线
桨的正反
升降舵的正反
操作手法

网友:
2212我用的是3s电池,估计你的问题在舵面,是否有设置错误的情况,按理说动力是完全够用的,足够飞起来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这个JJ 没有开副翼。用手提1/3弦长位置橡皮筋,JJ是平的。升降舵和方向舵方向都正确,浆也没有装反,有字的一面朝前。在地上做过滑跑。满油门冲出去约30m尾巴都还是在地上拖着,估计是机翼短了,各位老鸟帮忙看看能不能改成改成1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这个JJ 没有开副翼。用手提1/3弦长位置橡皮筋,JJ是平的。升降舵和方向舵方向都正确,浆也 ...

参考我的帖子吧,这个飞机看上去很像是我设计的那个,原设计是1m翼展

楼主:
图纸是网上下载的,估计是小章鱼的,这里要感谢小章鱼的无私奉献。
1米翼展,飞机长度应该是80CM 左右 ,但是电池只有11V,1500毫安,估计压不住头,能不能保持现在飞机长度,加大水平尾?

网友:
3s 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