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50AV3配450MX 马达启动振动大

楼主(2014-06-30):
   新买的好盈50AV3电调,装机前测试时发现启动时马达的振动相当大,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启动时马达抖动剧烈,设置了各种进角和频率但完全感觉不到说明书中所写的柔顺。为了排除马达的问题,还用好盈上一代的铂金电调以及花牌电调进行了测试,发现马达启动都比较平顺。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希望好盈的客服能够说明一下。

网友:
不懂,40A 和 50A V3 我都使用中,我覺得你先把控的油門曲線調回由左下角至右上角一直線才測試,

這樣才會有平均線性的輸出.(如果已經是這設定,不用理會我)

网友A:
缓启动时候的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时候的不顺畅

回复以上的朋友。遥控器在测试前已经重置,因为是双叶的遥控器,所以油门反向。油门曲线从负到正为一条直线。遥控器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电调我设定的是固定定速模式,照说明书说应该极为柔顺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以上的朋友。遥控器在测试前已经重置,因为是双叶的遥控器,所以油门反向。油门曲线从负到正为一条直 ...

先关闭定速模式,接上飞机后调整好动力设置再开定速模式哦 这款新电调是需要折腾一下的

网友B:
这样看不出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正常的,启用时会有瞬间的反扭矩作用于电机,你装上以后估计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不出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正常的,启用时会有瞬间的反扭矩作用于电机,你装上以后估计 ...

换了不同的电调和马达,都没有这种问题。所以怀疑好盈这个电调有问题。

网友:
转起来之后没有震动才是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