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有和我这样配置的吗?天行者进角选择什么?

楼主(2014-06-30):
进角?是否刹车?怎么选择朗宇x4108s

网友A:
天行者响应速度慢 建议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响应速度慢 建议不要用!!

铂金太贵,蜘蛛堵转,请理解!!!

网友B:
天行者刷bl固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行者刷bl固件不错

还要买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买什么东西

得有动手能力!玩过单片机的会动烙铁的才能弄!新手不推荐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响应速度慢 建议不要用!!

      关键是看固件,刷了Bl的天行者性能一点不差,就是不支持高电压

网友:
传感器   陀螺仪 mega2560

网友:
我们 电机用 XXD 2122

网友C:
都用上X4108S了,还在乎铂金的这几十块钱差价吗?一分钱一分货,用过不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上X4108S了,还在乎铂金的这几十块钱差价吗?一分钱一分货,用过不会后悔的

。。。。。铂金不值那钱

网友:
都用那么好的电机,就不用好点的电调?铂金响应速度快些和支持到6s,天行者最多能用4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太贵,蜘蛛堵转,请理解!!!

铂金现在也就95左右吧。不算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不值那钱

那你觉得电机 值钱还是铂金值钱。。掉下来啥都不是还是建议你换了吧~天行者大多数是固定翼多些。四轴还是选择铂金的吧。只是堵的几率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