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场电源 健身飞行两不误

楼主(2014-06-30):
我的外场电源  180AH   充电放心多了  就是胳膊有点架不住

开老婆车去飞的时候  就把外面这块拎到她车上去  晚上回来充电还要拎上四楼  有点辛苦!
以前充电都是出去跑高速的时候直接接在车上那块电瓶上充的,但是充了几次后有点担心那个充电电流不受控制,怕把两个电瓶都搞坏了,所以现在都是拎回来用B6充了!有懂的童鞋告诉下那样直接接电瓶用发电机充可以吗???
电瓶上的软电线是用来拎的,电瓶自身的塑料提手估计用不了几次就挂了,那要砸到脚上估计以后都别想飞了

网友:
汽车电瓶

网友:
对电瓶不好

网友:
太重了吧

楼主:
大概50斤一个吧

网友:
太辛苦了,还是汽油发电机重量轻了

网友A:
B6充电,好象要充很长时间吧

网友:
楼主,手摇发电机,是不错的选择哟,建议试试

网友:
可以从点烟器取电,挂空档怠速即可。电流大的话发动机转速会自动加快,不用担心汽车电瓶的。

网友B:
电瓶拎上拎下的不觉得太辛苦吗?放着现成的发电机不用,不过是用点汽油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拎上拎下的不觉得太辛苦吗?放着现成的发电机不用,不过是用点汽油罢了。

怠速一来对发动机及其不好,二来相当不环保。到不是因为舍不得汽油!

网友:
b6电流不够,电池死的更快

网友:
建议做一个专用提篮,方便上下楼,上下车。

网友:
怠速对于环境确实有一点影响,但并非非常严重;但怠速对发动机不好,倒是没听说过。汽车生产商建议严寒季节出车前通常都要怠速暖车10分钟左右,我只是据此觉得怠速对于发动机应该没有什么损害。

网友B:
另外用汽车启动电池作为充电电源,对于这种电池来说倒是非常不利的。启动电池设计是用于大电流、短时间放电,改用于充电,相对于启动工况电流要小很多,但放电深度却要大的多。这种小电流大深度的放电会引起启动电池铅格上二氧化铅脱落,继而电池容量减小,使用寿命缩短,在带来经济上损失的同时,废旧铅酸电池也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网友C:
汽车充电电流很稳定的 可以充电 特别是跑高速 发动机转速高发电机也跟着高功率充电 而且汽车电脑板都会控制充电电流 但是你要把原来车上的电池先拆下来 换上外置的电池去充电 记得熄火关钥匙后再去拆 先拆负极再拆正极 注意别碰线 接好外置电池后 连续开关钥匙几次(注意不是发动车子)后就可以直接开了

网友:
配台数码发电机吧,电瓶太重了吧

网友:
TB上有专门的充电器,你去看看

网友:
汽车发动机的发电机输出电压的确与发动机转速有关,但为了保证车上电器的正常运转,必须使系统电压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波动。以前的车上是采用调节器控制电压在一定的范围,现在这种手段就更丰富了。当发动机转速高时,尽管发电机输出电压很高,但由于电压控制系统的作用车上的电压并不会超过设定的范围,反之当发动机怠速时,电压也不会低于设定范围。也就是说发电机并不能全额输出。怠速时若是负荷大了,系统电压偏低,车载控制系统会自动增大一点油门,以保证电压不低于设定范围。所以怠速时用点烟器供电不会使启动电池处于放电状态,也就不会损伤启动电池。

有车的朋友可以试试,怠速时增加用电量,同时观察发动机转速是否有变化 。

网友:
块头小的还奈和不了它。

网友:
一个字,重!两个字,太重!!。

网友:
可以车上充电的。

网友:
我也同意买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充电,好象要充很长时间吧

外场用电不多 所以充的也不多,可以接受!要是90AH全靠B6   ,那估计B6要挂了

网友D:
外场用B6,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场用B6,哭死

3S 2200还好,4S往上就很痛苦了!正在考虑换啥充电器

网友:
50斤的东西楼主还拿上四楼,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场用电不多 所以充的也不多,可以接受!要是90AH全靠B6   ,那估计B6要挂了

B6充3S要不要30分钟

网友E:
感觉你的电池虚标。
我用的松下UPS电池,12V100Ah,33公斤。

我在车上做了一个自动开关把这个蓄电池并联到车上的蓄电池。只要发电机开始发电,就自动连上;一熄火,自动断开。

已经放在车上两年了,从没有拿下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用汽车启动电池作为充电电源,对于这种电池来说倒是非常不利的。启动电池设计是用于大电流、短时间放电 ...

这个是对的。

所以可以买UPS系统用的蓄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汽车充电电流很稳定的 可以充电 特别是跑高速 发动机转速高发电机也跟着高功率充电 而且汽车电脑板都会控制 ...

汽车充电原理特别简单,就是控制发电机恒压发电,电压为铅酸电池的浮充电压。没有你说的那么高深的原理。

发电机控制输出电压是依靠控制发电机的励磁电流,如果检测到输出电压低了,就自动增加励磁电流直到电压达到浮充电压。

如果发动机转速不是很快,用电负荷也很大,就会出现励磁电流已经调整到系统设定的最大值,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还是无法达到浮充电压。

这样整车电压就会降低,绝大部分车也不会自动增加油门。(高级一些车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充3S要不要30分钟

不要,用的是富力,平衡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的电池虚标。
我用的松下UPS电池,12V100Ah,33公斤。

哪里能看出虚标?风帆蓄电池应该不会虚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充电电流很稳定的 可以充电 特别是跑高速 发动机转速高发电机也跟着高功率充电 而且汽车电脑板都会控制 ...

我是直接往车上那块电瓶并联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充电原理特别简单,就是控制发电机恒压发电,电压为铅酸电池的浮充电压。没有你说的那么高深的原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