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支持进

楼主(2014-06-30):
我精灵1,我按了机身里接收机的按钮,和T8FG对频飞机也正常闪灯但是完全不相应遥控器的指令望帮忙解决

网友A:
精靈1只能跟原廠控對頻吧?
精靈2之後的才能跟futaba對頻。

网友B:
据我经验,你在调参软件里的遥控器界面选择一下接收机类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我经验,你在调参软件里的遥控器界面选择一下接收机类型应该就可以了

果然是“高手”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靈1只能跟原廠控對頻吧?
精靈2之後的才能跟futaba對頻。

没错,精灵2起支持自带接收为D-BUS相当futaba的S-BUS类型,而精灵1的接收为PPM类型!

网友D:
早些时候帮朋友咨询过大疆客服,其实精灵1自紧桨的新款式已经是可以和FUTABA遥控器对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高手”一枚!

含蓄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早些时候帮朋友咨询过大疆客服,其实精灵1自紧桨的新款式已经是可以和FUTABA遥控器对频了。。。。

那是后期双天线版,基本和精灵2一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是后期双天线版,基本和精灵2一样了!

正解!只要是双天线版本的即可跟futaba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只要是双天线版本的即可跟futaba对频。

搞定了,需要选择接收机类型和设置遥控器通道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只要是双天线版本的即可跟futaba对频。

还是不行不能解锁怎么联系您?

网友:
这里高手真多,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常来学习哟。

网友:
最老款的精灵1能跟天地飞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