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也发个红雀改4通

楼主(2014-06-30):
19元买的红雀,改成4通机,说实话,副翼确实作用不大

网友:
你这个副翼哪里还有舵角?舵机向前装些。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嗯,正如沙发魔友所说,副翼舵机位置不对,需要再往前移。
现在这样,是拉不动副翼的。
祝成功!

网友A:
请问空机多重,你用的什么设备的,我也想改个玩但看到螺旋桨是21CM的  8.5MM减速组用的也就130CM怕带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空机多重,你用的什么设备的,我也想改个玩但看到螺旋桨是21CM的  8.5MM减速组用的也就130CM怕带不起
...

我用的是伟力939的电子设备,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哦,那就好,能吊机不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好,能吊机不  呵呵

不行,吊机动力不够

网友A:
再问下 舵角是怎么弄的,用大机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下 舵角是怎么弄的,用大机的可以吗

插头不一样的哦

网友A:
我也买了红雀,设备都全了,唯独没舵角,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红雀,设备都全了,唯独没舵角,怎么搞啊

网上有的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红雀,设备都全了,唯独没舵角,怎么搞啊

省点钱,自己做个撒

找个稍微厚点的塑料(脉动瓶子啊,亚历克板啊)自己剪一个,然后一排用针扎几个孔,插在舵面上,滴点胶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省点钱,自己做个撒

找个稍微厚点的塑料(脉动瓶子啊,亚历克板啊)自己剪一个,然后一排用针扎几个孔, ...

谢谢  这个我没做过,你有做好的图片吗,我看看吧 好仿照

网友A:
再请教了,这个主板上舵机适用什么规格的钢丝呢,刚发现我的1MM钢丝粗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了,这个主板上舵机适用什么规格的钢丝呢,刚发现我的1MM钢丝粗很多。

大头针配合8mm的热缩管即可,舵面也是这样,中间连杆据我的经验,可用0.8mm或者1mm的碳杆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头针配合8mm的热缩管即可,舵面也是这样,中间连杆据我的经验,可用0.8mm或者1mm的碳杆比较合适

谢谢,我已经买了几种规格的钢丝和碳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