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给700加个小风扇

楼主(2014-06-30):
效果不错. 供电直接接到接收机上了

网友:
好看的说

网友:
作用大吗?影响飞行吗

网友A:
飞行中自然风冷不行么,机子的旋翼提供的风量吹不到这个电调位置么

网友:
那个位置带上头罩确实比较难吹到。。。所以我还是放后面了。。。只是电机温度高了点。。约70~80度吧。。下次飞完也要搞个风扇吹吹。。。

网友:
裸飞,清爽!

网友:
我的电调放后面再

网友:
效果应该不错,我也改一个

网友:
我感觉这个风扇就是亮骚件

网友(2014-08-08):
电调太热,飞完一个起落多休息休息、飞手也可以休息一下,用不着风扇吹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中自然风冷不行么,机子的旋翼提供的风量吹不到这个电调位置么

电调在头罩里,如果不是夏天的话电调其实应该不会太热

网友:
管用吗?我的也烫

网友:
我的是这么装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右边那个黑的是橡皮艇的电动充气泵,相当好用!夏天中场吹飞机,爽得很,嘿嘿

网友:
电调放主轴后面散热比较好!我就改过来了。原来在前面头罩带上就不行了……

网友(2015-07-16):
我也是放在后面的。这样飞下来没温度。

网友:
头罩开孔!

网友:
直升机起飞后螺旋桨下的风很大...应该用不到风扇了吧,,只是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