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给700 电调加个小风扇。

楼主(2014-06-30):
加后,效果不错. 不用开孔了.

网友A:
取接收机电,影响舵机供电,威胁飞机安全!

网友B:
多少A的电调啊,其实装屁股后面没啥温度的。我160A放后面,飞下来就40多度。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少A的电调啊,其实装屁股后面没啥温度的。我160A放后面,飞下来就40多度。哈哈。

同意,但是绝对不止40度。。。。。。。

网友:
总感觉电机比电调要热的多,感觉电机更需要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意,但是绝对不止40度。。。。。。。

日志里面确实是写的平均43,最高52。摸起来确实没温度,比我飞450的铂金温度还低。

网友:
40度应该不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志里面确实是写的平均43,最高52。摸起来确实没温度,比我飞450的铂金温度还低。

你装风扇那不奇怪,我是说如果装升降舵后面,不装风扇的话,绝对不止4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装风扇那不奇怪,我是说如果装升降舵后面,不装风扇的话,绝对不止40度!

就是装升降后面,没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接收机电,影响舵机供电,威胁飞机安全!

风扇只有0.15A. Bec是6A 有影响吗?

网友D:
120A电调,夏天飞行,读取电调数据显示温度70-80度

网友:
温度数据,夏天航线飞行,温度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A电调,夏天飞行,读取电调数据显示温度70-80度

你的的风扇供电时接收上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的风扇供电时接收上的吗?

接受供电。不可能再单独找电源供电,风扇的电流很小,恒定用电,对舵机无任何影响。我最少50个起落了,没发现任何异常,飞控还用的是NAZA-H+GPS,飞两组电下来,接受电还有3.8,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受供电。不可能再单独找电源供电,风扇的电流很小,恒定用电,对舵机无任何影响。我最少50个起落了,没 ...

我的风扇是0.15A  5V的 应该没问题  楼上那哥们说对舵机有影响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