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件看来真不靠谱,冰人的件也就那样了~

楼主(2014-06-30):
今天开修500 新手 飞行中发现机身画圆比较严重,拆开主轴上下座发现轴承严重旷量比较大,主轴座是冰人的,准备换轴承,发现四个螺丝是坑爹的1mm内六,多亏有工具并且很齐全,拆下来后轴承轻敲下不来,于是拆焊台加热后下来了,发现已经打了胶水。多亏有修发动机的经验 要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拆下来。
这拆下来一看才知道什么叫奸商,主轴座那么重要的一个部件轴承,居然用的是国产的,国产的就国产的吧你好歹也用个国产精品HRB的吧,杂牌。无任何标注标示,用卡尺测量后才知道是638ZZ的轴承,下轴承是688ZZ的 某宝上面卖七八块一个。还是NSK的NMB的十几元,SKF的 二十左右,下单等配件  在得不到轴承的型号的时候用卡尺测量内径*外径*高度 直接输入某宝的搜索就能找到对应的型号建议直接买进口的轴承~
这个下轴承是688ZZ

这个是638ZZ

ICEMAN 大名

坑爹的1mm内六

下轴承座

网友:
时间久了都要换 保养

网友:
呵呵,和飞越比呢?

网友:
现在X3什么的价格低 冰人销量少多了

网友A:
 咋上下轴承座不一样!?  下轴承座不像是冰人的货! 混搭使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部件用得好,估计飞得也猛,不然轴承怎么会这样坏.

网友B:
LZ,冰人用的这个叫向心推力轴承。你所说的638ZZ只是普通滚珠轴承。
碳纤盖是为了防尘,由于轴承轴小,防尘盖的固定螺丝也只能用很小的螺丝。

PS:轴承与轴承座之前打高强度螺丝胶是很正常的组装工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冰人用的这个叫向心推力轴承。你所说的638ZZ只是普通滚珠轴承。
碳纤盖是为了防尘,由于轴承轴小,防 ...

这个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冰人用的这个叫向心推力轴承。你所说的638ZZ只是普通滚珠轴承。
碳纤盖是为了防尘,由于轴承轴小,防 ...

学习了谢谢,一直都飞固定翼,直升机刚接触,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受教了!

楼主:
不过我拆开看了下轴承 不像是向心推力轴承,只有一排钢珠,向心推理轴承应该有两排并排的才对

网友:
LZ的大桨动静平衡有没有仔细校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拆开看了下轴承 不像是向心推力轴承,只有一排钢珠,向心推理轴承应该有两排并排的才对

http://baike.baidu.com/view/4566352.htm?fr=aladdin
先恶补下轴承知识,再评论一件产品的好坏,不然对于厂家来说实在是太冤了。

网友:
标题不错啊,上纲上线。。。。。。

网友:
冰人就是垃圾

网友:
冰人的东西确实不靠谱,我也深有体会。精度都是吹出来,还买的比啥都贵@!

网友:
那什么升级件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冰人用的这个叫向心推力轴承。你所说的638ZZ只是普通滚珠轴承。
碳纤盖是为了防尘,由于轴承轴小,防 ...

你也说错了 那个轴承不是向心推力轴承  正确的应该是 角接触推力轴承  两种轴承有根本上的区别,害我查资料查了2天都没有找对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说错了 那个轴承不是向心推力轴承  正确的应该是 角接触推力轴承  两种轴承有根本上的区别,害我查资 ...

  机子不是自己装的吧! 上下两个轴承座不是一套!

网友:
看来不是你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说错了 那个轴承不是向心推力轴承  正确的应该是 角接触推力轴承  两种轴承有根本上的区别,害我查资 ...

1.有单排也有双排。2.尺寸找不到也正常,有种轴承叫非标定制。

网友:
有点年数的产品了,这产品人家飞X都抄到国外去卖了。飞X也不是傻瓜吧。不过据说轴承装错退货了一批。
当初的设计是角接触和普通轴承都能用,所以有了这个设计。坑爹的1.0螺丝实际是0.9。并非1.0,如果不喜欢可以自己换成十字的。拆的时候加热一下即可。沉头螺丝是个麻烦,比较容易滑头。不喜欢可以改成杯头也是可以的。
角接触轴承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负荷,这就是为什么我用这个轴承的原因。主旋翼的拉力是作用在轴向的。当然不是很大,但是是变化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找我了解。至于是不是垃圾那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产品不可能完美无瑕,我只能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垃圾也好,不垃圾也好,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至于泰式X3,是个全新产品,价格不错。经过多次补丁问题好像基本解决。不过我相信这些问题出货前就已经存在,急急忙忙上市导致的后果。

网友:
终于有点技术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上下轴承座不一样!?  下轴承座不像是冰人的货! 混搭使用~

我也在纳闷,怎么上下轴承还不一样尺寸?也许人家是其他牌子5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不是自己装的吧! 上下两个轴承座不是一套!

这机是朋友送我练手的~一直在飞油电固,刚接触直升机~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当你知道得越多就会发觉自己懂的越少。

网友C:
冰人450级别的轴承座不是有推力轴承主轴座么?为什么500不能用450这一套方案呢?

网友:
病人的东西死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人450级别的轴承座不是有推力轴承主轴座么?为什么500不能用450这一套方案呢?

因为500的尺寸已经有更好更合理的角接触轴承了,450太小用平面推力轴承属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