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 四轴悬停时间

楼主(2014-07-01):
组了一个四轴X8机架,朗宇4112 KV400 DJI1552折叠桨,达普6S 5200*2 起飞重量7KG,3.6报警值,悬停10分钟,算合格还是弱?按照续航时间理论计算米8结构悬停可以13分钟,请高手说说合格不?谢谢!
补充:电机较热,手可摸,较烫,电调温度:热,没有烫手的感觉。

网友:
这个重量  时间应该差不多

网友A:
话说你只有一边挂电池重心对么?
理论上最标准配置飞下来电池电机电调都应该不烫才对。

网友:
7KG?怎么比S800还要重?

网友:
他这是自己折腾的,越折腾越重.

网友:
这机架重量大了点吧……

网友:
failover recovery还可以,但是平时玩玩有点重了...

网友:
手能摸上就不算烫。

网友:
电池放偏重心是否偏?

网友:
7KG  ?   有点重   15分钟还算可以

网友:
起飞油门稳抄50%了吧

网友:
挂个微单而已,没必要整到7公斤吧,,,重量上去了,续航时间也下来了。

网友:
我的电机和你相同  x8飞机,6s10000 一个  8kg悬停11分钟,唯一不同的是我用的1555桨,看来折叠桨是个麻烦事。我的下来什么都是温温的。感谢分享。

网友:
看你照片橫跨兩個箱子霸氣外露,給你加加油,我X8,一樣用1552摺疊槳,6S 10000mah約23分鐘,但我只帶狗3,狗三含雲台約200克重,起飛重量3.9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只有一边挂电池重心对么?
理论上最标准配置飞下来电池电机电调都应该不烫才对。

另一面也挂一个,对称的。

网友:
7公斤是带着下面两个箱子一起上天的重量吧

楼主:
反正就是这么重,机架有1.7公斤左右了。

网友:
x8一架和两架一样贵啊

网友:
LZ这桨哪里买的,能给个连接不,话说你这多少轴距的?7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