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调试头疼问题

楼主(2014-07-01):
前些日子调了两架亚拓原装450,之前接触较多的都是有副翼版本的直机。无副翼的也试过ZYX,VBar等。3GX第一次接触,感觉非常恶心以及复杂。但也硬着头皮一步步走完了,用的JR的控,调出来一架飞着感觉一般,但也算是起来了。
调第二个的时候,用的天7的接收机,控用的是FUTABA9通控,配的天地飞2.4G高频头,连上之后通过sub-trim调整十字盘水平,发现PIT舵机没有反应,ALT和ELE没有问题。陀螺仪上将ALT和PIT两个舵机换通道后,发现ALT又不能调整了。之后排除了舵机的问题,以及接收机的问题,控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想难道是陀螺仪的问题?原装新的3GX3.1啊。。不应该啊。。我现在很费解,求广大模友帮我解答这个问题啊。

网友:
难道控和接受不通用 ?费解

网友A:
是不是通道设置问题?彩虹线如果按顺序插接收,控上3通道是pit 6通道是thr,检查下。其它就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不懂,只调过K8,通俗易懂,帮顶,楼下回答。

网友B:
先换接收或者控,确认3GX没问题,再谈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接收或者控,确认3GX没问题,再谈到底怎么回事

您说的我都试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道设置问题?彩虹线如果按顺序插接收,控上3通道是pit 6通道是thr,检查下。其它就真不知道什么问 ...

都检查过了呀 没错呀。。。

网友C:
1.请先不要接3GX,3个舵机先接到接收机上,看看正常吗。
2.请先在3GXDIR模式下调整3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请先不要接3GX,3个舵机先接到接收机上,看看正常吗。
2.请先在3GXDIR模式下调整3个舵机。

谢谢您~~~我回去再去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