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mt1806kv2280测试帖(不定时更新,不考试就更新)

楼主(2014-07-01):
今日收到银燕寄来的测试电机,小心情很愉悦啊,可惜作为一个苦命的工科屌丝,下午要考试,所以初测就推迟到了晚上
一共是给我寄来了四台1806,先上设备图~宿舍条件有限,先上这些,最近考试安排频繁,一有空就会上传最新的测试数据

随便选了一台,准备大刑伺候

随便选了一台,准备大刑伺候

外观就是这个样子滴,很精美的包装盒

外观就是这个样子滴,很精美的包装盒

感觉电机被保护的很好

感觉电机被保护的很好

接着拆~

接着拆~

拿出来量量,螺丝用的是m2,主轴也是2mm的,感觉有点细,不过还是要提一下以前关于xa2212的一段小插曲,一 ...

拿出来量量,螺丝用的是m2,主轴也是2mm的,感觉有点细,不过还是要提一下以前关于xa2212的一段小插曲,一 ...

看了下最关心的绕线,还是不错的

看了下最关心的绕线,还是不错的

拆了双天5015,一贯孤独求败的双天也有绕线松的现象,大概是工人为了发泄不满?哈哈

拆了双天5015,一贯孤独求败的双天也有绕线松的现象,大概是工人为了发泄不满?哈哈

这电机真心够小,峰值电流才10安,大小跟双天5015桨座差不多,粗略对比了下机加工程度,银燕的螺母和螺栓配 ...

这电机真心够小,峰值电流才10安,大小跟双天5015桨座差不多,粗略对比了下机加工程度,银燕的螺母和螺栓配 ...

转子是阳极氧化和上的油漆,字体貌似是镭射打上去的,做工很精致,电机绕组直接引出,这么小的电机就不强求 ...

转子是阳极氧化和上的油漆,字体貌似是镭射打上去的,做工很精致,电机绕组直接引出,这么小的电机就不强求 ...

这电机,,,,真心够小!跟4114的强烈对比

这电机,,,,真心够小!跟4114的强烈对比

跟4114不一样的感觉,非常小巧和精致,至于到底精度是多少,明天去实验室翻腾出千分尺再量,接下来还会有力 ...

跟4114不一样的感觉,非常小巧和精致,至于到底精度是多少,明天去实验室翻腾出千分尺再量,接下来还会有力 ...

网友A:
这么小能干啥,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能干啥,穿越机?

就是穿越机啊

网友A:
那也实在太小了,2206差不多,带点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实在太小了,2206差不多,带点设备

这个还行吧,估计只能mini摄像头和200mw图传了

网友:
自己重绕线?

网友B:
期待装机结果,带普通图传设备不现实,带点迷你图传设备应该绰绰有余

网友:
测试电机,还有这等好事

网友:
等测试结果

网友:
真是太小了,估计机架要很轻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装机结果,带普通图传设备不现实,带点迷你图传设备应该绰绰有余

小飞机有小飞机的好啊!你没有苦恼过每次出去飞大飞机配件电池工具加起来十多公斤的苦恼吗?这货只需要轻推油门~从窗户飘出去~对面宿舍转一圈再飘回来~,根本不用出门,小电池还省钱,隐蔽性还好,哈哈

楼主:
作为一个机械类专业的,当然测试数据也得来点专业知识~哈哈~今天特地跑到实验室翻腾出了螺旋测微器,肉眼看不出的细微差别就要依靠专业设备来反映啦~数据如下~

每个电机从3个角度测量,3个值差越小转子越圆

每个电机从3个角度测量,3个值差越小转子越圆

费了好大的劲计算完毕

费了好大的劲计算完毕

每个电机的数据如图所示

每个电机的数据如图所示

楼主:
测量结果评价:查阅了很多关于数控车床精度数据之后做如下评价~单看单个电机,有一个电机的圆度略逊其他三枚,处于中游的加工水平,其余3枚加工精度很高,没有算到超精密加工,但是精密加工的标准是达到了,说明银燕用了不错的机床来做这个电机。
2关于四台电机各自平均直径的差对电机性能影响甚微,最大和最小值差0,04466mm,个人觉得这不怪银燕,如果这四个电机是同一台精密车床车出来的,这台车床应该检修了,但是如果是不同的车床车出来的,这就无可厚非了,机床之间细微差别并不奇怪,丝毫不影响使用,熟悉机加工的朋友应该懂得~
3,给个建议,关于转子的表面处理,铝合金一般都是阳极氧化,(xa2212用的是喷砂,个人感觉效果更棒,大爱啊,继续发扬!)但是不知道为了形成磁回路还是防止对外界的电磁干扰(才疏学浅,大神轻喷)外壳无一例外的都是铁壳(也许是钢,或者硅钢,反正是铁碳合金),给大电机的铁壳上油漆对转子平衡影响很小,因为漆膜的差还不够引发强烈的不平衡,但是对于这样的小电机,漆膜的细微差别都能导致麻烦,这其中的原理很容易解释,大电机你这边厚0.01mm,那边薄0.01mm,影响还不如铁壳自身的不平衡大,对于小电机可就要了命了,偏差占的比重就较大了,后期再用平衡泥弥补,为啥不一次性把防锈工艺改成表面发黑,这样对平衡影响最小,就像某宇一样天天说自己动平衡好,那不是没有原因的貌似某宇电机全部都不是用的油漆,tm也不是。
4,最后的最后,xa2212电机上贴纸还是改成镭射吧,一来妨碍散热,二来影响平衡,反正我是揭了~嘿嘿
5,以上测量结果不排除漆膜差别的影响

总计一下,电机虽小,精度很高,对得起95一台的价格!还是一样楼主要去准备考试了,近期进行实际力效测试,另外层板机架雏形已经完成,测试完毕后无偿分享图纸大家鼓掌~

楼主:
没动,原带的绕线

网友C:
楼主是科班出身啊
专业测试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科班出身啊
专业测试电机么

不是专业测试电机,专业是车辆工程,不过身边能用的测试设备倒是一大堆

楼主:
接着测。。。。用了个天行者40安3s锂电全油门转了一分钟,平衡很棒,电机虽然小,但是能很明显的试到转子甩出的气流,感觉气流一点也不比2212级别的小,满油门空转一分钟以后,转子几乎等于室内气温,可见1806的风冷循环很强大,但是定子座温度略高,50度左右

动平衡完美,只听得见呼呼的风声

动平衡完美,只听得见呼呼的风声

拿到手里试试,震动控制的相当好,愈发满意了

拿到手里试试,震动控制的相当好,愈发满意了

网友D:
非常棒! 但是价格稍高啊。感觉一个小四轴组起来价格都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棒! 但是价格稍高啊。感觉一个小四轴组起来价格都不少了!

电机这东西不只论大小,2212的精度跟这货的精度直接不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