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电线插头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7-01):
自己做的小船,前两天在网上买的零件,陆陆续续到齐了,今天大概装起来出去跑跑看看,没大问题再求精。豹子3674 2200kv,2个30c3s串联6s动力,海飞120a电调,35铜桨。起步有点打泡,速度慢慢就上来了。    准备再跑一圈上岸调船,没想到突然不动了,一点反应没有,我一个人,赶紧脱衣服,…………上岸一看,原来是自己焊的串联线插头烧化掉了。(不是焊点,是公母头插接处)红色的T插。。吓死我了,以为刚买的东西还没捂热就烧了?

网友:
怎么能用T头啊,耐不了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A:
大电流应该上旁边的6mm 香蕉插,焊接封装好比什么插头都给力,就是插拔费劲

网友:
正好遇到同样问题,T插发热,而且无刷电机三个圆柱插头也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应该上旁边的6mm 香蕉插,焊接封装好比什么插头都给力,就是插拔费劲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输出端3跟线是6mm的。我是2的3s串联的,单个3s电池原厂就是这个T插没问题吧?我只要把输出端22V的换掉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焊接点接触电阻大?

网友:
     换xt60甚至xt90,还有换高温焊锡

网友:
XT90    跟XT150

网友:
这年头必须60头以上

网友B:
120A的电调配最大支持40A电流的T插。。。。吃什么药能治疗呢。。。

网友:
不如来点脑残片吧!

网友C:
t头怎了,好点的也没啥问题。120a又不大。人家150a还用t头的多了
我知道我一说这个前面几个牛逼人肯定会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t头怎了,好点的也没啥问题。120a又不大。人家150a还用t头的多了

唉………………

网友:
同唉。。。。。不是有药,人都能治的。杀马特的心态,玩不好模型~~

网友:
好的T插也就耐得住60安电流,楼主你去阳光模型(主要卖插件的淘宝上有)去看看吧,他的插头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A的电调配最大支持40A电流的T插。。。。吃什么药能治疗呢。。。

电动方面新人,之前玩油车,学校的那点东西走的时候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
别管什么质量好坏了,反正越大越好就对了

XT60不过3.5MM,也就那样

我都发生过两次,XT60的塑料壳融化 拔不下来

还只是90A电调

网友D:
不管啥插头,焊接水平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啥插头,焊接水平很重要

兄弟你可能没理解我说的意思,不是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可能没理解我说的意思,不是焊接技术问题

90a电调导致插头融化,我觉得插头除非是假的T插,否则就是焊接有虚焊或者上锡量不够,这个电流你换彩虹的T插都不会化,xt60也足够用了

其实很多时候原厂的焊接水平也不咋地

网友:
T插没问题。我就用T插跑152km/h。用什么T插,谁来焊接,很重要。

网友:
我用细水砂纸沾酒精打磨了表面氧化层和那层镀黄,发热量明显少了,但还是不太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