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UI X4系列 Formula改装旋翼编号935001说明书

楼主(2014-07-01):
求gaui给发一个GAUI X4系列 Formula改装旋翼编号935001说明书,盒子里的纸弄丢了,现在打满螺距升降舵导轨会干涉升降舵,拉杆长度不对???

28662526@qq.com

楼主:
官网没有下载

网友A:
螺距最低点打到底,再打升降会干涉是正常的,即使滑轨不干涉,舵机也超出了运动范围。

调整方式很简单:
1.先把螺距摇杆调整至中位0点位置,再把舵机臂调整至水平。
2.剪型臂(向位器)塑胶球头先拧至底。
3.调整三根连接十字盘的连杆长度,使之像位器保持水平。
4.然后把螺距调整至0度。

这样中间位置大致就正确了。

如果发现十字盘的连杆锁入的牙不够深,可以每根都多锁3圈进去,同时向位器连杆也要放长一点维持水平。

其实向位器的功能只是保持向位正确,水平不水平影响其实不大,稍微差一点点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最低点打到底,再打升降会干涉是正常的,即使滑轨不干涉,舵机也超出了运动范围。

调整方式很简单: ...

大哥,有说明书麻烦给发一个,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最低点打到底,再打升降会干涉是正常的,即使滑轨不干涉,舵机也超出了运动范围。

调整方式很简单: ...

亚拓的500 DFC 可以用X4 Formula 改fb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