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火头非要用1.5V的电压吗?

楼主(2014-07-01):
甲醇机上的铂金丝热火头是用1.5V的电压,但我用1.5V的干电池点不了几次就没了,而且电热丝也不是很红。我在想为什么不能把几节串联,电压大了,电热丝的电流不也大了,电池也可以多用些时间。有人试过吗?

网友:
我以前用两节5AH的镍镉电池串联。

网友:
一般都是1.5伏,可以买镍氢电池

网友:
最正宗的是用专门的点火电池,就是那个带夹头像手榴弹一样的。设计上完全匹配,电压合适,点路短,接触还不错,电流有保证。
如果自己弄,或者加了假火头,最好做一个可调的恒流电源,拆下来火头接上电源根据电热丝亮光调整好电流就可以用了,电路上的接触电阻无视,因为是恒流的。

不要用太大的电流,会缩短火头寿命,应该是微红即可,也可以通过实验,从能点亮开始逐渐减少电流,以保证启动的最小电流为宜。

网友:
干电池点?不能串联,但并联可以

网友:
串联后电压高了,头子立马烧掉

网友:
干电池电流太小,用镍镉电池。

网友:
干电池啊,你还是省省吧

网友:
索性买把点火器吧,不会贵,没电还可以充,能顺环用很久呢

网友A:
我用过接收机的电池盒   把头子剪掉来 点火头     测过5V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接收机的电池盒   把头子剪掉来 点火头     测过5V没烧

这样能点几次?

网友:
我自己点了可能有几十次吧。。。没烧      后来我就继续用1.5V点了

网友:
火头的电阻是一定的。I=V/R,如果提升供电电压,必然导致电流加大,功率=IV,能量转化为热量,烧火头!
你可以把几个电池并联供电,来提高使用次数。

网友:
可以用两节1#电池并联作应急点火电源,以前都是这么用

网友:
火头的点火电压在1.2V-1.5V之间

网友:
1.2v就行了。其实电压不是主要的,只要的是电流。火头在暗处看到亮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