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元改造IPAD一代屏做AV显示器

楼主(2014-07-01):
手头上有个垃圾山寨平板电脑,用的是IPAD 一代的9.7寸 IPS屏 型号LG的
LP097X02

想了一下,不用买显示器了,淘了一番,网上找到驱动板,算上运费130还是140吧,

现在正在测试, 用3S  5200mAh 电池, 接了VGA接头  正在播放 试听风云3,

开始播放时候电压12.7V, 播放了一小时12.3V。估计播放完130分钟视频,电池还有的,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怎么处置后面那堆电路板,

+++++++++++++++++++++++++++++++++++++++++++++
+++++++++++++++++++++++++++++++++++++++++++++
+++++++++++++++++++++++++++++++++++++++++++++
+++++++++++++++++++++++++++++++++++++++++++++
+++++++++++++++++++++++++++++++++++++++++++++

有朋友问怎么弄,我这里说一下,

图上的绿色三块电路板就是淘宝买的套件,带排线的,
买回来后,排线直接插到 IPAD 1代屏背面的排线座就行了,(注意是ipad一代.当然淘宝也有2代的驱动芯片的,应该差不多)
然后找个路由器的圆头电源口。用3S电池(12V)给驱动板供电就行了,驱动板会给液晶屏供电的了。
这样ipad 屏就变成显示器了。你喜欢输入HDMI ,VGA, AV都行。有得切换的, 亮度对比度也可以调。

淘宝搜
LP097X02  驱动板  就行了

网友:
咱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A:
沙发,哈哈,,,问下楼主这个屏幕是双8的排线还是6还是双6? 一直想自己DIY一个屏幕看了好久也没敢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哈哈,,,问下楼主这个屏幕是双8的排线还是6还是双6? 一直想自己DIY一个屏幕看了好久也没敢下手啊 ...

已经补充了,你看看~

楼主:
ipad 屏户外肯定秒 TFT的,

我正在测试续航,如果OK的话应该不错的

网友:
屏200  驱动板 150
也不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pad 屏户外肯定秒 TFT的,

我正在测试续航,如果OK的话应该不错的

找一个合适的塑料和盒,把解码板等装进去即可

网友B:
七寸平板的屏幕可以改吗?

网友C:
楼主 请问你的外壳哪里来的 我也是网上买的IPAD2拆机屏加驱动板 一套320  就是没外壳 好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七寸平板的屏幕可以改吗?

通常的液晶屏都可以  淘宝搜液晶屏驱动板 很多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请问你的外壳哪里来的 我也是网上买的IPAD2拆机屏加驱动板 一套320  就是没外壳 好麻烦

来自安卓 ...

我这本来就有外壳。我是整个平板一起拆的。我的平板型号是台电A10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补充了,你看看~

楼主 请问你的显示器壳哪里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本来就有外壳。我是整个平板一起拆的。我的平板型号是台电A10T

好的 谢谢我看看有没外壳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请问你的显示器壳哪里买的啊

我的是平板拆机。所以是平板的外壳。我搜了我的台电A10T平板。外壳要70的。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的液晶屏都可以  淘宝搜液晶屏驱动板 很多人做的

刚刚把一台坏的笔记本给拆了,只留了屏和壳。准备改地面站。不知道用什么驱动板,淘宝上万能电视驱动板支持av吗???求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把一台坏的笔记本给拆了,只留了屏和壳。准备改地面站。不知道用什么驱动板,淘宝上万能电视驱动板支 ...

加275669563 给你链接

网友:
我有个换下来的nexus7一代的屏,不知有没有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