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v2+姿态模式下无法定高?

楼主(2014-07-01):
我的机子用调参软件开启NAZA-M模式,打到姿态模式飞行,飞机无法定高,而且是自行上下上下飞行,油门无法保持,何解?GPS模式下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pv2+的中心板飞控位置温度有点高,这个个正常吗?P1的同样位置温度不高。
补充:固件为3.04

网友A:
您好,请问姿态模式下上下变化大吗?最好能有视频确认一下。

网友A:
如果主控位置温度高会影响气压计精度。所以,楼主在冷却后测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控位置温度高会影响气压计精度。所以,楼主在冷却后测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嗯,好的,我今晚再试试,顺便拍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姿态模式下上下变化大吗?最好能有视频确认一下。

变化挺大的,我飞1米高,它就上下触地,弹跳状.....像装了弹簧一样,撞到地上又飞起来,又撞地又飞,这个样子.......

网友B:
要进入参调软件,确认NAZA-M模式下,S1和S2拨杆的功能哦,有可能把姿态换成了手动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化挺大的,我飞1米高,它就上下触地,弹跳状.....像装了弹簧一样,撞到地上又飞起来,又撞地又飞,这个 ...

再飞高点试试,1米高还有地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飞高点试试,1米高还有地效吧。

嗯,应该不是地效,是很夸张的像弹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进入参调软件,确认NAZA-M模式下,S1和S2拨杆的功能哦,有可能把姿态换成了手动了吧?

这些都确认了,我也以为我眼花.....GPS模式下是正常的,所以感到奇怪....

网友:
垂直感度调整到200%看看

网友D:
看我头像没  超底空 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头像没  超底空 稳稳的

有一天大力轰了一下电门,现在好了,哈哈哈哈,也能像你头像那样,妥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天大力轰了一下电门,现在好了,哈哈哈哈,也能像你头像那样,妥妥的!!!!

是怎样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怎样解决问题的?

没有特意解决,突然就好了,也许是新电池的缘故……不知道……插电脑看数据是没有异常的——你的也定不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特意解决,突然就好了,也许是新电池的缘故……不知道……插电脑看数据是没有异常的——你的也定不住 ...

是的,我的V+在姿态模式下室内飞行,高度不稳定,有时候撞地板又弹起来,感度设置我是用默认感度,你的感度是设置成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的V+在姿态模式下室内飞行,高度不稳定,有时候撞地板又弹起来,感度设置我是用默认感度,你的感 ...

对对,我之前也是这样的~要不试一下去个空旷的地方,重新校正指南针之后,飞高一点试试?拉到4-5米的样子,感度我都是默认的,状态是m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我之前也是这样的~要不试一下去个空旷的地方,重新校正指南针之后,飞高一点试试?拉到4-5米的样 ...

我把垂直感度调高到180,效果强了不少,在客厅内0.5m高悬停高度也比较恒定了,但有时候也会0.2m左右的浮动,有可能是室内空间太小气流回流的缘故

网友(2014-09-21):
这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我头像没  超底空 稳稳的

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的V+在姿态模式下室内飞行,高度不稳定,有时候撞地板又弹起来,感度设置我是用默认感度,你的感 ...

室内飞  你这情况是正常的  空间小了  气流乱窜  影响气压计  飞控就做出判断  最后就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2014-11-12):
室内只能手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