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电调和电机之间能接MT60么

楼主(2014-07-01):
如题,电调是三根线,电机也是三根,请问他们之间能用MT60接么。要是能接的话,具体的接法是什么,红线对红线?蓝线对蓝线么?

楼主:
有谁以前接过,给支个招

网友:
三根线随意接,如果电机反转的话,对换其中的2根线即可

网友:
焊之前试一下再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