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S39三角翼鸭翼混控怎么设置?

楼主(2014-07-01):
正在做斯密斯舒美特板JAS39,上面推荐用三角翼和鸭翼混控,我天七的控,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设置,高手们给看看该怎么设,线怎么接?

网友A:
一个舵机接1通,一个舵机接2通,控上同开启三角翼混控,其它的东西自己去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舵机接1通,一个舵机接2通,控上同开启三角翼混控,其它的东西自己去摸索

三角翼混控我知道,也飞过。现在是要一个舵机控制鸭翼,两个舵机副翼,怎么做到三角翼和鸭翼(升降舵)混控?

网友B:
襟副翼混空试试,还有一个是用y线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副翼混空试试,还有一个是用y线差动

试了,现在是襟副翼混控+升降襟翼混控,但这样一来襟翼没法放了,凤凰模拟器也模拟不出来,不知道能不能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现在是襟副翼混控+升降襟翼混控,但这样一来襟翼没法放了,凤凰模拟器也模拟不出来,不知道能不能 ...

额,又不是涡喷不需要襟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又不是涡喷不需要襟翼吧

技术差没办法,有襟翼心里有底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差没办法,有襟翼心里有底些

好吧好吧!祝您爽飞

楼主:
快完工了,我做飞机就一个特点,慢。

楼主:
G:\照片\2013航模\2014\jas39\IMG_20140710_100220

网友C(2015-01-18):
引用 楼主:
三角翼混控我知道,也飞过。现在是要一个舵机控制鸭翼,两个舵机副翼,怎么做到三角翼和鸭翼(升降舵)混 ...

三角翼混控,前面左鸭翼和后面右副翼用y线连接,另外一边也交叉连接,因为不管升降还是左右横滚,前面左边和后面右边永远动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翼混控,前面左鸭翼和后面右副翼用y线连接,另外一边也交叉连接,因为不管升降还是左右横滚,前面左 ...

已经搞定了,因为还要设置襟副翼所以没用Y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