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FL换成VBAR后电机不转

楼主(2014-07-01):
由于比较熟悉VBAR的调试和手感,把原来亚托600的3GX换成VBAR, 各舵机和修正均正常,推油门螺距变化也对,就是电机不转.接收是JR的831,电调还是原机配的凤凰80AHV,舵机和VBAR是单独BEC供电,接在831的电池端,电调油门线是接在831的油门THAR 端,电调接电后电机响三声后,推油门不转,请坛子里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VB和电机没关系吧。。更何况是接接收了。

网友B:
难道V8需重新确认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和电机没关系吧。。更何况是接接收了。

就是没搞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V8需重新确认油门行程?

重新建了个模型和对频,电调原来是好好的.

网友B:
你试着再设置一下油门行程看看吧!   我没有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着再设置一下油门行程看看吧!   我没有碰过这种问题!···

再试试吧

网友C:
我最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凤凰电调的设置软件,卸载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凤凰电调的设置软件,卸载重装

啊,这个软件到那里找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这个软件到那里找哟?

难道你用凤凰电调没设置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用凤凰电调没设置软件

没有,买时设置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