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用吹塑纸

楼主(2014-07-01):
想用吹塑纸做机翼,现在文具店几乎没有卖硬质的吹塑纸了,找了很多家店也没找到,哪位在网上买过,给个链接,谢谢啦。

网友A:
我昨天在X宝买了几张试用,东西过几天才能到。如果符合要求就把链接给你。我选择的单层吹塑纸,还有一种版画用的吹塑板,一般都4mm厚,觉得有点厚了就没订。

网友:
我在文具用品商店买的2mm,A4纸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在X宝买了几张试用,东西过几天才能到。如果符合要求就把链接给你。我选择的单层吹塑纸,还有一 ...

谢谢,谢谢

网友A:
X宝搜索“航模机翼腹膜”。我的到了,试了一下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搜索“航模机翼腹膜”。我的到了,试了一下可以用。

多谢,多谢

网友:
我是用来做小飞机的。大翼展的飞机没试,可能效果不行。要么加加强筋,要么找2mm的。

网友B:
本人也是找了好些天,目前2mm或3mm的吹塑纸很少有,除非定制,3mm的吹塑纸也是双层的,不适合用,超过3mm的就是吹塑板了,买过一箱,闲置了,太脆。前些日子找了一个版画用的大概1.8MM左右的吹塑纸,能凑合用,翼展大的可以双层制作,里面加翼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是找了好些天,目前2mm或3mm的吹塑纸很少有,除非定制,3mm的吹塑纸也是双层的,不适合用,超过3mm的 ...

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链接吗?

我又量了一次,吹塑纸达不到1.8mm,也就是1.2mm左右,还是用2mmD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