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轴雕刻机改成3D打印机能实现吗?怎么实现?

楼主(2014-07-01):
5轴雕刻机改成3D打印机能实现吗?怎么实现?  求助

楼主:
没人 能回答我吗?

楼主:
没人能解答吗

网友A:
换个系统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做个挤出机和喷头,换个系统。但很麻烦啦,最好是研究一下MACH3实现就不用换系统什么的了!

网友:
把5轴改成三轴,
你这做法相当于把宝马改成拖拉机用

网友C:
其实用5轴改3轴,这不科学啊,直接arduino啊,方便得很嘛,还是并联的,随意加大或者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应该就可以了吧

谢谢   解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5轴改3轴,这不科学啊,直接arduino啊,方便得很嘛,还是并联的,随意加大或者减小

不是5轴变3轴 是5轴变五轴打印机  谢谢解答  换系统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挤出机和喷头,换个系统。但很麻烦啦,最好是研究一下MACH3实现就不用换系统什么的了!

谢谢解答谢谢

网友:
五轴变三轴。。。你真是。。
最牛的办法,直接改3D打印机的软件,三个轴的运动,一个轴进行挤出机作业(还是废掉一个轴,拆电机做,买电机就进行短接)。
最差的方案,买块3D打印机主板(废掉五轴电路控制部分),连上三个轴的电机和行程 开关,另外拆电机做个挤出机。。。。

网友:
三轴就可以了,Z轴做成喷胶的

网友:
五轴雕刻机不比3D打印机好?为啥要改呢

网友:
谁都在讨论怎么做机器,为什么没人讨论怎么做“墨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