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806电机与其他品牌同型号对比(7.4更新使用感受)

楼主(2014-07-01):
银燕免费测试的1806电机昨天收到,先简单的上几张和其他品牌同型号电机的外观对比。
先上个外观和附件的对比,银燕的桨夹是一体的所以附件要少一些,螺丝用的是内六角的,但是只有4只螺丝,没有其它尺寸可供选择,小螺丝用内六角要比十字的好用些不容易拧花,但是附送的那只六角扳手精度实在是差。

电机的线圈部分,两个电机的KV值差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两个电机的线径明细不一样

最后对比一下两个电机的重量,由于银燕是一体桨夹没有香蕉头导线也比较短所以重量上要轻一些。

这两天对这两种小电机分别上机试用了一下差别真的是很大啊,先说一下配置:机架280轴距、飞控MWC(默认参数)、simonk程序无牌电调、电池3S2200ma20C、6030塑料奖,无其它附件。

由于使用塑料桨变形比较严重,银燕电机油门需要推到60%左右才能起飞,但是加大油门爬升还是比较有力的,运转流畅稳定震动非常小,飞行下来后电机基本没什么温度。
使用感受:KV值没有标的那么高,要想发挥出电机的性能需要上大尺寸或者大螺距的桨或加大电压。电机的震动非常小,全油门空转基本没震动。大品牌值得信赖!

另一个品牌电机,油门在接近50%时可以起飞,起飞后电机震动严重,机身抖动无法再继续飞行。
以上是两种电机的使用对比,由于测试时只有一个人没有拍飞行视频。

楼主:
看电机,别看底板

网友:
第二个电机是什么牌子啊?淘宝上跟无牌simok电调一起搭配出售的那种?

网友:
1. 两个电机的线径不一样:前者是多股并绕,后者是单股线。实际上槽满率前者有可能反而更高一些。
2. KV值没有标的那么高,要想发挥出电机的性能需要上大尺寸或者大螺距的桨或加大电压:这个规格的电机因为定子小,线圈短,扭矩当然会很低,特性表现得很软,也就是带负载以后转速下降很多,给人kV值虚标的错觉。但是,因为小电机的线径细,线圈可以承受的电流也很低,如果上大桨或者提高电压来压榨功率,很容易烧掉线圈。这个kV值的1806,厂家建议配桨基本是3S下用5寸桨,2S下用6~7寸桨。你在3S下用6030桨,已经是有点过载了,XXD这个6030桨在6寸桨里算负载低的,所以还没事。对这个电机来说,尽量不要让电流超过8A比较好。

网友:
先赞一个  学习了

网友A(2014-08-17):
1. 两个电机的线径不一样:前者是多股并绕,后者是单股线。实际上槽满率前者有可能反而更高一些。
2. KV值没有标的那么高,要想发挥出电机的性能需要上大尺寸或者大螺距的桨或加大电压:这个规格的电机因为定子小,线圈短,扭矩当然会很低,特性表现得很软,也就是带负载以后转速下降很多,给人kV值虚标的错觉。但是,因为小电机的线径细,线圈可以承受的电流也很低,如果上大桨或者提高电压来压榨功率,很容易烧掉线圈。这个kV值的1806,厂家建议配桨基本是3S下用5寸桨,2S下用6~7寸桨。你在3S下用6030桨,已经是有点过载了,XXD这个6030桨在6寸桨里算负载低的,所以还没事。对这个电机来说,尽量不要让电流超过8A比较好。
我280的机架到底用多大的桨呀。有的说5030没劲,阁下又说负载。晕。卖家说280用6030的桨。请进一步明确。

另:到底这个电机用何种电调好,模友xxldhxx分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457&fromuid=136051)有些困惑,SimonK程序的电调适合四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两个电机的线径不一样:前者是多股并绕,后者是单股线。实际上槽满率前者有可能反而更高一些。
2. KV值 ...

以我的使用感受来说5030确实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