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凡osd搜不到星,看了视频教学还是不行,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4-07-01):
穷人osd带gpa模块,是-3*型号(看图)2.0固件,现在电压,视频显示是好的,就是搜不到星,不知道是何原因,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看照片我的连接是否正确,数据显示是否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看看gps 的tx rx 有没有接错。

楼主:
是不是tx和rx要窜开接?还是gps和机器都接接r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gps 的tx rx 有没有接错。

我现在gps是接tx,机器接rx的,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gps是接tx,机器接rx的,对嘛?

试试吧gps另外一条线也接上。

网友B:
用软件测一下

网友:
估计是线接错了,

网友C:
你的穷人osd,在显示器上显示,默认就有高度和速度吗?(第1和2张图片)

网友D:
我昨也没有,反正单电显用~

网友:
OSD的TX都没有接线,有屁GPS星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gps另外一条线也接上。

原装gps连接线就是3根的,晚上试试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测一下

谢谢,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穷人osd,在显示器上显示,默认就有高度和速度吗?(第1和2张图片)

没有gps信号,没有高度和速度,上面显示的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天台搜!家里有才怪

我是在上班的路上,放在汽车前挡风玻璃边上,我导航用的gps还要靠后,很快就搜到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也没有,反正单电显用~

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哈哈

网友F:
GPS到OSD,3根线,5V TX RX,RX和TX交叉连接。

网友G:
我是GPS是这么接的,飞控上有三根GPS接线端,分别是G、V、A。线的顺序需要自己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GPS是这么接的,飞控上有三根GPS接线端,分别是G、V、A。线的顺序需要自己调整

也就是说,地线,电源线和TX线三根,分别与机器上地线电源线RX线对接,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地线,电源线和TX线三根,分别与机器上地线电源线RX线对接,是吗?

我的GPS摔坏了,正好手头有另外一颗GPS,技术人员教我这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S到OSD,3根线,5V TX RX,RX和TX交叉连接。

零线接吗?

网友H:
G  V  A  是不是地和视频音频啊,应该TX或RX这样的字吧

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线接吗?

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G  V  A  是不是地和视频音频啊,应该TX或RX这样的字吧

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非凡也没有完整的说明书,这此东西对老手没有问题,但对新接触的人来說还是有点难度的。反正我还在摸索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非凡也没有完整的说明书,这此东西对老手没有问题,但对新接触的人来說还是有点难度的。反正我 ...

上面有接线说明,只是不太清楚,GPS接左边插脚,GPS应该是四条线的吧,要不GPS没供电啊。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下OSD配置工具里“卫星”的参数是否在“可见”选框内打上勾了

网友:
按山水2000说的,按这个图接就行了啊?

楼主:
前两天又试了,就接3根线。电源线,接地线对接,GPS上TX接OSD上RX就好了。但这穷人搜星能力比较差,阴雨雾霾天气影响很大。

网友:
GPS上的TX发射端接到osd上的RX接收端。5V和GND对准接。

网友I:
再检查下线有没有问题,卖家配的线太差。有条件自己做接线,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检查下线有没有问题,卖家配的线太差。有条件自己做接线,越短越好。

您是用什么线换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用什么线换上的?

普通的红黑白舵机线就ok,但是得做一头的插头,两头都是母头。

网友:
图传和GPS干扰,把图传远离GPS,就会搜到星了。

网友J(2014-08-26):
鹰眼相机、图传、和非凡OSD怎么连!鹰眼只有两根线不知道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鹰眼相机、图传、和非凡OSD怎么连!鹰眼只有两根线不知道咋接!

鹰眼的两条线,一条是地线一条是视频信号线,分别接入osd视频输入端,其中电源正极不用接。

网友(2014-12-24):
哥们你没接5V那根线 ,一起要4根,GPS没供电哪来的信号?这不是影响人家牌子吗?

网友:
我们两的设备一模一样,搜星很慢  最多搜过8个星    要等很久

网友:
我半个月前入手了一套非凡穷人osd 和楼主开始的疑问一样 纠结了一晚上无果 睡觉
第二天起来 同样的接线 发现只是场地问题 你去个空旷的地方 基本都有6个到8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