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会接线,麻烦高人帮看下mini v-bar和devo 601接线图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2014-07-01):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麻烦帮指点一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是看这个来接的,一切正常。

网友:
看你的图,十字盘是升降舵机在前的直升机

选择H-3模式,然后你把机尾对自己,按照H-3的标识,频道1就是接前面的舵机,并且接v8的ch1,右边的舵机是频道2,接ch2,左边的舵机是频道3,接ch3,如果非要了解各个舵机的功能,频道1:升降舵机,频道2:螺距舵机,频道3副翼舵机
根据这张图接线吧

网友:
慢慢找原因,总会成功的

网友:
我的是RX601接黄金战士K8,接线应该跟你的差不多,RXC与GEAR这条线不需要连接,其他都一样。

网友:
图画的不错 用futaba SBUS一根线搞定的路过

网友A:
601唯一不爽的就是感度只能在电脑端调,701很爽,侧插的,如果是450会比较好布线

网友:
建议楼主首飞前到飞场找老鸟看看。

网友:
搜索以前的帖子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1唯一不爽的就是感度只能在电脑端调,701很爽,侧插的,如果是450会比较好布线

601为啥只能在电脑端调
直升机也只用到6个通道而已,把601的5通道,在控里改成感度通道就行了,
只是我们一般都用的7通道,aux2默认是感度通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