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字型机架又重新布线了

楼主(2014-07-01):
之前用的铝合金管夹  单层电机板  现在换的尼龙管夹双层电机板 重量也没增加  中心板也重新安排了一下

狗思云台返厂了  只能硬挂飞FPV了   400MW的图传 现在飞500米范围 没压力

总之这台四轴 感觉还是不错的  就是续航时间少点  之前带云台全套飞 15分钟  现在卸了云台 重量减轻了  还是15分钟 不知道哪里没搭配好

配置:4006电机 KV680  APC1147桨  大疆30A电调   日字机架  酷点4S 5200电池  NAZA V2    起飞重量带云台2100G

网友A:
4006不是一般的费电  3S 6000电 或者上个大桨 ?   图传能PM个地址么

网友B:
都说4006电机效率不高。LZ一般飞到多少电压下来?若换个1238桨应该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4006电机效率不高。LZ一般飞到多少电压下来?若换个1238桨应该会好些。

一般都设置3.5报警   回到地面 电压显示3.6X   今天下午飞了一下  不带云台  带狗带图传  飞了17分钟

个人猜测 2KG左右飞机  4S电用500多KV的电机配12寸或者13寸桨 是最理想的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6不是一般的费电  3S 6000电 或者上个大桨 ?   图传能PM个地址么

换3S电池  我也在考虑  因为3S 8000 电池 和4S 5000电池重量差不多啊

图传的话 我是在万能宝阿达家和一体显示器一起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设置3.5报警   回到地面 电压显示3.6X   今天下午飞了一下  不带云台  带狗带图传  飞了17分钟     ...

我的650,4225恒力610KV,1245架,4S5100mAh,2100kg,3.6v下来,悬停18分钟。改天弄个13寸14寸桨试试,据说还能提高。

网友C:
哈~~和我的小环形机有好多相同之处,我也换成了赛刚管夹,电机座和中心板重新优化,全碳版。机架比你的结实,你的空机重量(不带电、图传)是多少?
~另外还做了个630的大环形机,自认应该属精品系列了,过段时间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和我的小环形机有好多相同之处,我也换成了赛刚管夹,电机座和中心板重新优化,全碳版。机架比你的结实 ...

怎么个结实法 可否发图看看  我的空机重11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