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y9916 直升机为何无反应?

楼主(2014-07-01):
亲戚家的孩子的一个电动直升机,一次还没有飞行,就把说明书丢失。
现在的问题是通电后,遥控器的一个灯一直红灯闪烁,推油门,飞机没有反应,问题出在哪里?

【宝贝名称】:锦延·正品·3.5通大双桨遥控飞机
【货 号】:6619
【主要材质】:ABS优质环保塑胶+合金机架
【产品尺寸】:85*12*28cm(长*宽*高)
【包装尺寸】:103*15*34cm(长宽高)
【通道】:3.5通道·无线遥控器
【遥控范围·高度】:50-100米
电池要求】:充电时间2.5小时
【飞行时间】:15分钟
【功能介绍】:上升、下降。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微调、灯光遥控、快满档切换

网友:
这个牌子的没玩过,别的3.5通道的是:飞机和遥控器开机后先把油门推到最高,再拉下来,就完成解锁过程,然后就可起飞啦。

网友:
要用遥控对频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大将居然被玩具难住

网友A:
表示从来不玩这种劣质玩具

网友:
一般飞机需要打款开关后,遥控器上也要打开开关,然后推到最高档位再放下来

网友:
大将还不如送孩子一个伟力9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从来不玩这种劣质玩具

你还高级了,小孩不玩这个,难不成玩亚拓泰世这些啊...
LZ,那个要对频的,楼上的人以经说了......

楼主:
谢谢楼上xd们的热心指点
偶一直玩电动和油动固定翼飞机,所以对直升机不熟悉,惭愧。

网友B:
百度搜索生产厂家在问他们的售后服务应该有答案的

楼主:
刚才按照楼上xd们的指点,油门开始正常工作了。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
1  大桨在转动时,尾桨没有动,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遥控器右上角上有个旋钮,照片上可以看出的,是做什么用的?

3   两个操控杆内侧,各有一个开关,分别是“speed”和“light”,是做什么用途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索生产厂家在问他们的售后服务应该有答案的

打电话到汕头厂家询问,2次电话都转fax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