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改共轴八桨上下层能使用不同型号的电机吗?

楼主(2014-07-01):
如题,我已经将精灵2整套的“瓤”取出来改在S500的机架上,测试了一下原配的2212电机9寸桨带三轴云台有点吃力,于是又买了4个飓风2216的电机,突然想到,这次改装主要是为了提升负载能力的,要是不浪费的话,能不能再换个机架,八个电机都装上,改成共轴八桨的,上面一层布置2216的用11寸桨,下面一层用2212的电机,继续用10寸桨,换个机架加四个电调不就可以出一台除了自身重力还能负载3-4公斤左右的载机了吗,这样能最大的利用手头的设备不浪费。请玩过共轴八桨的高手指点一下:

1、这样的方案可行否,硬件能否支持,还需要更换什么部件
2、上下层使用不同型号的电机、桨、电调对飞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比两层桨如果大小不同之间的气流有无问题,两层的电调如果A数有差异有无影响等

谢谢!

网友A:
首先确定飞控是否支持x8共轴模式,如果支持,其他的都没问题,如果你用x4模式飞行,效率非常低,另外多4个电机,电池的放电倍数要够大,我用30c3s5000的电池,8个2212电机,电池都有点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飞控是否支持x8共轴模式,如果支持,其他的都没问题,如果你用x4模式飞行,效率非常低,另外多4个 ...

哦,刚才查查NAZA M是有八桨模式的。有点明白了,多谢!

网友:
大哥 没必要吧 我在想你取精灵壳干嘛?还不如直接买个v2就行

楼主:
因为原先为了航拍就买了个带狗云台的套装,花了六千,现在换了三轴云台更重了,而且据说上反角的S500航拍飞行更稳,那我当然是花一百多买个架子换芯划算了,再买一套资源浪费了。同样我想搞X8共轴也是为了充分利用资源,这样就可以带微单了,而升级成本比较低。我还有个六轴正在装APM飞控,但是调参难度比较大,还得折腾好一阵,不如这种不改飞控直接升级动力的方案合适。

网友:
还不如买个飞越650四轴好了

网友:
收楼主 精灵壳子

楼主(2014-08-08):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飞控是否支持x8共轴模式,如果支持,其他的都没问题,如果你用x4模式飞行,效率非常低,另外多4个 ...

已经改好了,谢谢你对电池方面的提醒,我现在是上下层电机分别用1块电池单独供电,电池没有发热的情况。我的飞控没有x8的模式,用飞控上输出的X4信号线加了一分二的插头,每个通道信号分别给同一轴上下层的电机,试了一下也能正常飞,只是不知道这样和飞控上X8的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好了,谢谢你对电池方面的提醒,我现在是上下层电机分别用1块电池单独供电,电池没有发热的情况。 ...

有区别, 效率会低很多, 我感觉。

网友:
我用8轴模式飞,可以15分钟, 4轴模式飞少了4分钟,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后来炸了, 就改回8轴了, 不过感觉4轴模式飞起来好像反应快一点。 你多试试, 给我个参考, 如果好了, 我也用回4轴模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