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怎么进行间隔摄影

楼主(2014-07-01):
看到官方更新app地面站的视频里看到有个车流穿梭的间隔摄影,不知道是在哪里设置可以实现,比如间隔1-2秒拍照一张图片。

网友:
有个名词叫延时摄影,timelapse!

楼主:
对 我知道是timelapse。非常感谢DJI的技术支持。
还有可以设置快门速度吗。我说想在定航线飞行过程中拍摄,精灵不悬停拍摄,拍快门不够拍的晃动。

网友A:
弱弱地问一下楼主:那张照片是九曲花街吧﹐美国官方正式名称为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是一条美国加州三藩市东西方向贯穿Presidio区及Cow Hollow区的街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一下楼主:那张照片是九曲花街吧﹐美国官方正式名称为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是一条美国加州 ...

官方视频,我不知道是哪里,不关心里面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我知道是timelapse。非常感谢DJI的技术支持。
还有可以设置快门速度吗。我说想在定航线飞行过程中拍摄 ...

限于相机的先天条件就不要报太高希望了,V+这个镜头应该和gopro的差不多,1400万像素,最大F2.0的光圈?(这个不确定),120度的广角,无法变焦,无法控制快门速度。你如果要间隔拍照的话只能从其他方面创造条件了:
1.在白天,光照充足的时候飞;
2.在天气好的时候,无风或微风的情况下飞;
3.在地面站设置里把飞机的速度设为慢速。

尽量减少抖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于相机的先天条件就不要报太高希望了,V+这个镜头应该和gopro的差不多,1400万像素,最大F2.0的光圈? ...

对啊,相机不能设置快门速度。间隔到时可以。但是没风的时候是苦等了。

网友:
在空中用延时好象意义不大啊

网友:
有个名词叫延时摄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限于相机的先天条件就不要报太高希望了,V+这个镜头应该和gopro的差不多,1400万像素,最大F2.0的光圈? ...

发现V+的相机鲤鱼眼好严重,可以调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V+的相机鲤鱼眼好严重,可以调整吗?

拍照的话可以用photoshop或者lightroom里的相机矫正,调出dji进行鱼眼矫正。如果是拍视频的话就只能在手机客户端上把镜头的视角设置成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