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售后技术动作太慢,发几段数据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4-07-01):
百度网盘的:          http://pan.baidu.com/s/1mgyWQXa
金山快盘的(每个文件单独连接)
http://www.kuaipan.cn/file/id_144633152541859923.htm?source=1
http://www.kuaipan.cn/file/id_144633152541859925.htm?source=1
http://www.kuaipan.cn/file/id_144633152541859926.htm?source=1
http://www.kuaipan.cn/file/id_144633152541859924.htm?source=1
http://www.kuaipan.cn/file/id_144633152541859922.htm?source=1
前几天飞机炸了,感觉磁航向老有问题,指南针的XYZ轴数据并不都在±500内,GPS搜星也不是很正常,
至今找不到炸机原因,望有人能从数据上看出飞控哪里有问题来谢谢!!!

网友:
如此标题,让dji情何以堪啊。。。

网友:
楼主你好!

请详细的描述一下故障现象,以便分析数据。

网友:
大疆技术给力啊,神速的回复!顶一个

网友:
还是发帖好使啊。。

网友:
有电磁干扰。

网友:
数据32为炸鸡数据
疑点有二:飞机启动后Y轴振动大,有丢星

另外,质问一下大疆,这2个磁力计_Y是咋回事

楼主:
把数据查看器换成E文就有Z轴了...
飞机是个十几公斤的八电机上下叠桨那种,设备都在舱内,IMU没贴反,

网友:
哥们。。机体超重了。。。动力几乎100%输出。。。飞控校正不了什么姿态。阵风来一下就能灰飞烟灭。

网友:
这么大的机器。。用小容量的3S电池飞。。。不讲究吧。才一分多钟时就出现跌落到11V的情况。

网友:
这机器太牛了

楼主:
不好意思,数据是炸机后装450机架上测的,那架大飞机用的是1.6Ah*4的6S并联的电池,
当时地面站监控电压都在24.3V以上,我就坐那看着的,一直是GPS好,姿态好。

楼主:
我比较好奇的是磁航向数据,电压数据,不知道大家的都是怎样的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难以故障重现的问题

网友:
呃。。。哪个日志是炸鸡的,说一声啊。。。 我直接看的数字编号最大的一个,以为是炸鸡的最后日志。

楼主:
我最大的失误就是一开始认为这套系统不会出问题,图传还没整好,也没装iosd就先去试飞了

网友:
把设备装450上测试的IOSD日志能分析出装多轴上的问题??!!!你也太敢想了。~~ 该有的没有,没有的弄一堆。
我还一个日志看一遍。。浪费时间啊。

网友:
目测GPS里动力电和分线板太近了,可能会有干扰

楼主:
为什么A2的供电还没WKM的干净?

A2 bec电压

A2 CAN电压

WKM bec电压

WKM CAN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