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vision+ 开遥控两声bb 就是fcc 模式吗?出厂设置就是默认fcc?

楼主(2014-07-01):
是不是vision+ 开遥控两声bb 就是fcc 模式吗?出厂设置就是默认fcc?

网友:
更正一下,开机两声是FCC。在RC调参软件里或者遥控器背后的电位器旋钮可更改CE或者FC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开机两声是CE模式,请在RC调参软件里更改或者遥控器背后的电位器旋钮更改。

开机两声是FCC模式吧。

网友:
BB两响就是FCC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两声是FCC模式吧。

已更正,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