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10 怎么设置APM的失控模式

楼主(2014-07-01):
D10是原厂固件 APM油门校准最低是1101   APM刷的是3.1.2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啊

网友A:
油门通道的失控调到-125   然后APM上设置失控PWM值

网友:
看我的帖子 对于这个问题 不使用apm的失控模式 由控上进行失控设置 使5通道在没有遥控信号后自动调到某一pwm值 此pwm值为apm上的返航模式

网友:
楼上正解,我们d10失控保护,映射的通道5。一定从地面站测试没问题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的失控调到-125   然后APM上设置失控PWM值

油门失控保护只能设置百分多少,还有什么L,M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失控保护只能设置百分多少,还有什么L,M什么的

连上地面站慢慢试,对控比较熟的话,一会就可以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失控保护只能设置百分多少,还有什么L,M什么的

忘了   我是刷过机的   所以是-125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把失控里的油门设置最小,——返回——关控——在PM的失控保护里,加大失控保护的最低数值,直到一关控,RTC为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