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新手做机过程中想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01):
         昨天晚上在绘制J20CAD图纸时,设计双垂尾时发现垂尾上的方向舵好像动不了!那飞机转弯怎么办?只靠副翼控制吗?还是需要把部分副翼割开设置成平尾?希望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副翼,用混控ok,或者使用鸭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用混控ok,或者使用鸭翼

你是说通过前置鸭翼来控制飞机的俯仰,副翼控制飞机的翻转?

网友:
你可以用鸭翼(用鸭翼据说会灵活很多,具体我没飞过),也可以不用,不用鸭翼的话用混控

网友B:
不说是J20这种鸭翼布局,即使是常规布局的,也可以没有方向舵,不信你看看哪些50涵道的小飞机,有副翼和升降就够了,常规动作(包括转弯)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一些需要用到偏航控制的动作,比如侧风情况下起飞降落,没有方向舵会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是J20这种鸭翼布局,即使是常规布局的,也可以没有方向舵,不信你看看哪些50涵道的小飞机,有副翼和升 ...

哦,有点明白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