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地飞7天线掉了怎么修复

楼主(2014-07-01):
坐等各位高手赐教,是不是重新焊上就好了?

网友:
看说明书把仙子焊上就可以啦

网友:
这条天线里面一共有两条线,稍粗的一头焊接在焊点大的地方,细的那条焊接在接收机焊点小的地方

网友:
如果有屏蔽的话,要把芯线剥出来再分别焊接,如果没有屏蔽线的话,就直接焊接

网友:
要重新剥掉一小段绝缘层露出屏蔽层,相对应也要相应剥掉一小段芯线的绝缘层,上好锡后焊接,不要短路!

网友:
看着断裂的焊点,再重新剥线的话,会改变天线的阻抗,楼上说的,很简单就能实现,但是作为安全考虑,还是买一根新的天线换上。网上有这样的线,带屏蔽环的。

网友:
按原路焊上就行

网友:
怎么焊接很明显嘛

网友:
不贵还是买一个吧 焊不好,失控得不偿失

网友:
焊上就行

网友:
焊上就OK的!~

网友:
小问题 焊上就行

网友:
焊得好,挽救一个接收,焊得不好,损失一架飞机

网友:
原样 焊上去就的了.不是...

网友:
2.4G的天线掉了很麻烦,我也出过这问题,很小心地按原样焊接好,可遥控距离只是几十米了。结果只有拿它跑车子玩玩了,不敢在飞机上用了

网友:
焊上后地面测试一下距离再飞。

网友:
小问题,焊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