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标准四轴和异型四轴飞行差异

楼主(2014-07-01):
刚接触四轴正学习中,欣赏着模友们的各种形状各异的四轴好生羡慕。如果把四个轴作为顶点组成的四边形来看,可简单的分成正方形、长方形、等腰梯形三个结构。

正方形:一般看到的标准X型机架;
长方形:有前后轴距大于左右轴距的H型机架,当然也有左右轴距大于前后轴距的机架;
等腰梯形:前面两电机轴距大于后面两电机轴距,就像倒置的等腰梯形。

想请教各位经验丰富的模友,这三型四轴从飞行特性上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现在大部分的异形其实都是准异形,也就是电机的位置和标准四轴的距离是相等的。飞控也是用的标准x4 +4飞的

网友:
我是坐沙发的

网友:
以前也纠结这个问题
最后总结出来了
正方形最稳
矩形其次
梯形机架就不要用了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重心和中心是否重合问题。四轴的飞控最终都是为了平衡4个力使多轴平上平下。正方形和长方形的重心和中心一般是一致的,然而异形机架的这两个点不一致。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区别,也不排除有些高手能感觉出来

网友:
我把所有布局的机型全装过飞过了,经实践检验,它们飞起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长方形布局和梯形布局都是异形,如果异形得不是很严重,比如黑羊探索那种,这种布局并不影响操作手感、飞行稳定性。但是感度调教就不能像正方形布局那样只要重心在正中间,俯仰横滚感度就都能一样了,,一般黑羊机架俯仰感度要低于横滚感度一点。要说异形不如正方形布局的地方,我猜测应该就是抗风能力了,毕竟飞控对姿态的调整都是按照正方形布局设定的,但是这个猜测我没有测试过,至少微风的时候飞没觉得有问题。

网友:
每种机架各有所长,标准布局的机架飞行肯定是最为稳定,同样强度下的重量也是最轻的。异形机架,比如黑羊探索,可以用来前置云台,眼睛式FPV,就这点完全值得牺牲一部分其他的性能。准异形:灵活布局,一般都用来实现机架的最大折叠化。

网友A:
操作手感,只要异形得别太夸张,就没有什么不同。能直接影响你操作手感的因素主要有俩:一是飞机的推重比;二是飞控的感度调节,包括基本感度和操作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手感,只要异形得别太夸张,就没有什么不同。能直接影响你操作手感的因素主要有俩:一是飞机的推重比; ...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