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 V7版 翼展1450mm PnP配置 能否用5S锂电飞

楼主(2014-07-01):
PnP配的电机是4250  540Kv   14*8  四叶桨  65A电调  这个配置能用5S锂电2200Mah  飞吗 ?

网友A:
5S不懂。我用6S在飞。

网友: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S不懂。我用6S在飞。

你6S  飞下来电机电调烫吗?电池容量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S不懂。我用6S在飞。

有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6S  飞下来电机电调烫吗?电池容量多大

80A电调,两个3S 2200串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A电调,两个3S 2200串接的。

2800  3S的电池也在用。一块电池放在电池舱,一块放电池舱下面的电调舱。

网友:
如果桨真的是14x8而不是以前从哪里看到的10x8四叶,那就基本上只能用4S了。四叶桨的负载接近同样大小两叶桨的两倍,用5S 6S的话这个电机根本没法承受,电调也是一样,必烧。

楼主:
继续顶!希望有亲自飞过5S的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