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磨损严重

楼主(2014-07-01):
固朗450直升机电机用一段时间电机轴磨下去有3MM,顶丝已经出凹槽,淘宝有新的轴卖吗?

整体拆开

整体拆开

轴被磨的地方

轴被磨的地方

固朗电机侧面

固朗电机侧面

固朗450电机

固朗450电机

网友:
这电机趁早放弃吧,输出功率严重不足,很容易就烧毁了,除非你不3D只悬停,果断换吧

网友A:
固朗的电机不能用,你的电机使用时间还挺长,我的一只固朗电机没使用一个星期,轴便磨出很深的沟己开始扫堂了。浩马特2835电机不错,价格不足100元,轴很耐用,现役450己经近2000个起落了电机还没发现轴出现间隙。

网友:
轴没买的,因为上下轴颈不一样的,外露部分3.17,里面是3.0的,电机寿命3个月左右吧,反正我报废过2个这个电机后,就不再买这个电机了,换成可换轴承的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朗的电机不能用,你的电机使用时间还挺长,我的一只固朗电机没使用一个星期,轴便磨出很深的沟己开始扫堂 ...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H2836 3860KV--可行

网友:
看来质量问题

网友B:
算好及时发现 不然炸鸡指日可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固朗的电机不能用,你的电机使用时间还挺长,我的一只固朗电机没使用一个星期,轴便磨出很深的沟己开始扫堂 ...

你固朗电机没使用一个星期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找卖家换了一个同样的新电机,当然,短命的问题还是有,只是你一星期夸张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好及时发现 不然炸鸡指日可待啊

炸机不会的,磨深了动力输出不稳定后,就不会再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H2836 3860KV--可行

我换了花牌 3980KV 的,动力十足,就是耗电大,留空时间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花牌 3980KV 的,动力十足,就是耗电大,留空时间短了。

是2221这个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2221这个型号吗?

是的,但原电机的13T齿最好换成12T齿才行。因为花牌电机转速大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朗的电机不能用,你的电机使用时间还挺长,我的一只固朗电机没使用一个星期,轴便磨出很深的沟己开始扫堂 ...

2000个起落

网友E:
看了楼主的贴子,心突然有种淡淡的忧伤,因为我也在用着这个电机,本着自己做五金模具多年经验,把电机拆了,Mituoyo卡尺一量。呵呵,轴承内孔径3.0-3.01mm,主轴直径2.97-2.98mm.问题就出在配合间隙负两道三个丝,间隙配合太松动了,主轴在轴承内轻微跳动,用不多久,主轴磨小,轴承内孔变大,跳动越来越大。接着报废。解决方案只用把轴承换了,主轴从新用磨床精磨一条。配合间隙0.01以内包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花牌 3980KV 的,动力十足,就是耗电大,留空时间短了。

我目前只一般飞行,其它动作不会,也不敢飞,只要飞起来就好,求稳,其它不追求。飞个心情。

网友F:
换个其它品牌的吧,又一次经验的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其它品牌的吧,又一次经验的积累。

推荐个450电机

网友:
我的浩马特10起落报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H2836 3860KV--可行

听说过但没用过,我现在用的是浩马特,一台2835用在450上,另一台3650用在500上,两台表现都是不错的,花牌在以后有机会时想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但没用过,我现在用的是浩马特,一台2835用在450上,另一台3650用在500上,两台表现都是不错的,花 ...

有时间进一个飞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固朗电机没使用一个星期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找卖家换了一个同样的新电机,当然,短命的问题还是有,只是 ...

真的没有夸张,那一个星期每天飞6块电池,输出轴便磨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的没有夸张,那一个星期每天飞6块电池,输出轴便磨细了。

我拆开电机,用502在磨细的“颈部”滴上几滴并转动轴,使502均匀流到磨细的轴上“增粗”,并马上把轴装回去,等一晚上502干了以后,电机就“修复”了,经这样“修好”的电机我飞了几十块电板,还在发挥“余热”。当然,寿命肯定是不会长的

网友:
对2000个起落有怀疑?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的电机还相当好,轴端没有出现明显的间隙。记得当时针对有些厂家电机轴不耐磨的状况,与浩马特客服对过话,浩马特客服说我家的轴是加硬的,当时我还以为这是牛,后来买了浩马特还真的没有吹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拆开电机,用502在磨细的“颈部”滴上几滴并转动轴,使502均匀流到磨细的轴上“增粗”,并马上把轴装回 ...

这样的修复我做过,我用的是哥俩好加丝线,结果没用几天就不行了,502的强度比哥俩好还差不会更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修复我做过,我用的是哥俩好加丝线,结果没用几天就不行了,502的强度比哥俩好还差不会更耐用。

...

我经过502处理,还是比较耐用的,我用的502比较“新鲜”,其次,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调的比较松。反正没指望一直用下去,但飞了4-5十的电,还在发挥“余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进一个飞飞。

应该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经过502处理,还是比较耐用的,我用的502比较“新鲜”,其次,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调的比较松。反正没指 ...

电机轴是有成品出售的,买一根换上多好。

网友:
飞机还是换个好电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是有成品出售的,买一根换上多好。

这个轴很邪门,整根轴上下轴颈不一样的,电机里面是3.0,外面是3.17,一直在搜,没找到这种轴(一般换个轴也就5元钱差不多)。而其他电机的轴上下是一样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经过502处理,还是比较耐用的,我用的502比较“新鲜”,其次,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调的比较松。反正没指 ...

502如何使用,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经过502处理,还是比较耐用的,我用的502比较“新鲜”,其次,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调的比较松。反正没指 ...

502如何使用,怎么处理的?请给介绍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轴很邪门,整根轴上下轴颈不一样的,电机里面是3.0,外面是3.17,一直在搜,没找到这种轴(一般换 ...

3.17是英制轴承,换轴时同时更换公制轴承就行了。如果与齿轮配合处是3.17,那就更好办了,直接更换内径为3.0mm的齿轮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17是英制轴承,换轴时同时更换公制轴承就行了。如果与齿轮配合处是3.17,那就更好办了,直接更换内径为 ...

轴承和轴好办,问题是轴塞到转子上的孔也是3.17,这个没法改轴和转子是过盈配合,如果转子内塞入3.0的轴,转子孔和轴的配合很松了,松到转子和轴会自动分离,如果仅用顶丝固定的话,转子也是偏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轴承和轴好办,问题是轴塞到转子上的孔也是3.17,这个没法改轴和转子是过盈配合,如果转子内塞入3.0的轴 ...

要是那样就没法办了,只能用3.17的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那样就没法办了,只能用3.17的轴了。

换电机啊,不少电机的轴和轴承都是有卖的,我废掉KDS电机后,换成花牌的,并且买电机时,同时买了几根轴和轴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电机啊,不少电机的轴和轴承都是有卖的,我废掉KDS电机后,换成花牌的,并且买电机时,同时买了几根轴 ...

该换就换,换个好电机省心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换就换,换个好电机省心省电。

不过,买哪个电机好,配多少的马达齿,还是需要模友继续“交学费”,我换过马达后,发现直机震动大而且费电,后来又把马达齿换成了12T才解决问题,而且一般悬停和练习,与3D的马达,还是会有区别的。前者稳定震动小而且留空时间相对长,后者动力强劲,而且油门曲线也需呀稍作调整

楼主:
已经买了--浩马特 电机HB2836 L/H4000 4200KV ----但是两个KV--4000 4200KV不知哪个好

网友(2014-07-31):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贴子,心突然有种淡淡的忧伤,因为我也在用着这个电机,本着自己做五金模具多年经验,把电机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