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遙控器,小小建議!

楼主(2014-07-01):
DJI的遙控器,P2 H3-3D不改天線都能飛到四公里多了,真的不錯
但在操作H3-3D時,轉向(RUD)舵感覺太靈敏,如果能在遙控器的USB校正程序有EXP選項的話,就很完美,建議一下!

网友:
标题好奇怪,和遥控器有啥关系?要飞控固件升级添加功能了。

网友:
大疆直接卖FUTABA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
如果能直接对频上futaba什么事情够搞定了,

网友:
本来就可以和futaba对频用!!我自己就用的T8FG用小耳朵控制云台很舒服!!只是距离不如DJI原厂控

楼主:
因為外接都沒 DJI控那距離遠阿

网友:
看来DJI控功率很大啊…怪不得那耗电池那么猛

网友:
云台灵敏度里软件里不是能调整吗

楼主:
方向桿操作於微量慢轉時操作不容易,打舵不是太多就是少到停轉,錄像在全景慢轉時會忽快忽慢忽停,要操作方向桿作穩慢轉很難很難,也是我提出這篇的對DJI的建議,
建議不果,祇好自己DIY改造克服,把方向控制改成能多段速度定轉,改善取景質量,而且這樣改造完全不會影響原來方向桿的使用,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