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BAR 設定問題

楼主(2014-07-01):
在 v bar 軟件設定了循環螺距 8度
但跳出後 打滿副翼 是13度
怎樣調呢
求指導
謝謝

网友A:
需要在控内的“大小动”(天地飞控的名称)里设置升降舵与副懵,使循环螺距为8度。软件中的循环螺距是修正螺距,控内设定的是操控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控内的“大小动”(天地飞控的名称)里设置升降舵与副懵,使循环螺距为8度。软件中的循环螺距是修正 ...

即是在遙控的舵機行程量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是在遙控的舵機行程量調嗎?

因控的品牌不一样控内的设置项名称也不一样,在天地飞控“大小动”里设置的是循环螺距,它与总螺距是不发生关系的。

网友:
打满副翼和循环螺距有撒关系?VBAR的8°是指需要让陀螺仪知道你的8°在哪里,也就是一个基准翻滚速率,和打副翼多少度没有直接关系,
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都是VBAR调到8°就直接飞了,2L的兄弟。。。。VBAR说明上详细写了要关闭所有混控,你这样调不是越调越乱套么。

舵机行程选项里,我只调整螺距和方向舵,分别对应最大最小总距和自旋速度,我是GAUI VBAR,

网友B:
你是说关闭软件之后打副翼然后量是13度么,这个不要紧啊,这个8度是指在软件里面点那个钮之后,软件帮你打一个角度然后你去量,然后调整数值在80-120之间使螺距是8度就OK了,2楼貌似有点误导,二楼说的那个应该是大小舵量。还有行程在校准之后就不要动了。

网友:
不用管,只要调试里是8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关闭软件之后打副翼然后量是13度么,这个不要紧啊,这个8度是指在软件里面点那个钮之后,软件帮 ...

多謝指導 解釋得很清澈
謝謝了

网友:
同样学习了  明天就去好好试试

网友:
软件里调试为主 不要关心关闭软件后的结果 你关闭软件后十字盘还不平呢没发现吗

网友:
不用管的,13度是正常的

网友:
按照他的要求来不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