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变形固定翼设想

楼主(2014-07-01):
老外有个四轴变形固定翼的视频,初看感觉有点难,之后细想觉得普通四轴飞控还是能够实现的,主要要通道多,支持混控就可以,但是个人懒得动,就把这一设想整理成文字,以免遗忘,让有兴趣的人来验证。
一、硬件要求
四轴飞控,支持自稳与手动的切换,目前的飞控几乎都有;
10通道遥控接收设备;
舵机若干,四轴动力一套,电池
机架自制;
二、基本设想
和老外的视频一样,起飞采用四轴模式,起飞后用开关切换为固定翼模式,四旋翼旋转90度,降落仍为四轴模式。
1、四轴模式时,与普通四轴一样的设置,自稳状态;各舵机位为中立点(固定翼副翼、升降及方向)或一定角度(控制四轴电机方向)。
2、固定翼模式时,四轴模式中俯仰、副翼、方向均置于中立点,手动飞行状态,四电机相前旋转90度为前拉,油门通道依然控制电机转速;负责固定翼飞行的舵机对应控上摇杆,控制固定翼飞机飞行。
三、机架设想
目前对机架的设想大概是以四轴机架为基础,增加固定翼的机翼尾翼,故设想如下:
四轴骨架采用“工”字布置形式,前后“一”字臂采用轴承固定在“1”字机身上,使其能够自由转动;在骨架的基础上,加入固定翼的机翼垂尾水平尾等固定翼元素。
基本如图:
四、控文件设置
1、使用gear通道作为变形开关,设gear0为四轴模式、gear1为固定翼模式,控内文件设想大致如下(采用多段式设置):
接收机通道(对应功能)
gear0
gear1
通道一(四轴升降)
四轴升降对应摇杆
四轴升降锁定为中立点
通道二(四轴副翼)
四轴副翼对应摇杆
四轴副翼锁定为中立点
通道三(四轴、固定翼油门)
油门通道不变(要避免固定翼模式下关油滑行锁飞控)
通道四(四轴方向)
四轴方向对应摇杆
四轴方向锁定为中立点
通道五(四轴自稳/手动开关)
自稳
手动
通道六(固定翼升降舵机)
固定翼升降锁定为中立点
固定翼升降对应摇杆
通道七(固定翼副翼舵机)
固定翼副翼锁定为中立点
固定翼副翼对应摇杆
通道八(固定翼方向舵机)
固定翼方向锁定为中立点
固定翼方向对应摇杆
通道九(四电机方向舵机)
0度(电机拉力方向朝上)
90度(电机拉力方向朝前)
通道十
其他
2、该设置为四轴模式时,负责固定翼飞行的控制舵机锁定在中立点状态;而在固定翼模式时,负责四轴飞行的通道锁定于中立点,同时关闭四轴的自稳功能,避免飞控因飞行姿态变化而对四个电机进行控制,又保留油门通道以控制电机转速,将四电机的转速变化接近同步,启用固定翼的控制舵机,对应到控的摇杆上,完成模式切换。
3、模式切换的过程中,四轴变固定翼,在四个旋翼倾角改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对固定翼进行加速;而固定翼变四轴的过程,由于飞控自稳开启,姿态的平衡、速度的骤降可以交由飞控来控制。
五、以上个人认为逻辑相对严谨,切实可行,但缺乏实践,若有不详细的,或者有逻辑漏洞及错误的欢迎大家指出,欢迎批评指正,欢迎有兴趣的大大做验证机。

网友:
重量超标!

网友A:
把老外的四轴变固定翼视频贴上来学习学习

楼主:
应该不会,四轴的屌丝动力都能挂至少几百克设备还游刃有余,何况四轴模式几乎只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用用,即使是该套动力四轴下极限载重起飞,当切换为固定翼后动力也肯定超标
还有,老外已经做出来了,有飞行视频,不过没看到制作教程,上面的都是自己按着老外的飞行视频想出来的,当初以为要自己开发飞控,之后想到上面的逻辑控制方式,可以用现成飞控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老外的四轴变固定翼视频贴上来学习学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505&highlight=%CB%C4%D6%E1%2B%B9%CC%B6%A8%D2%ED
找到一个,还有一个是室内飞的,我再找找

网友B:
重心不对,固定翼的重心与四轴需要的重心不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不对,固定翼的重心与四轴需要的重心不重叠!!!!

重心问题可以像老外那样前小后大的固定翼机身,看视频好像飞行姿态挺稳的,不过这个原理真不懂,拿来主义

网友:
你这样重心位置不对啊

网友A:
老外的视频用的是鸭翼布局  其中心的位置靠近中心 但是鸭翼布局的飞机是不稳定的 需要很好的飞控支持 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视频用的是鸭翼布局  其中心的位置靠近中心 但是鸭翼布局的飞机是不稳定的 需要很好的飞控支持 楼主 ...

也就是说用鸭翼布局配合固定翼飞控来飞行,第十个通道接固定翼飞控开关,0为关闭固定翼飞控,1为开启固定翼飞控
这东西我做不来,我所学的专业,所从事的工作跟这些毛边都沾不上,前面说了,就发上来讨论下,如果大家都认为可行的话,谁有兴趣可以做做看

网友:
做成飞翼方式重心比较容易控制,楼主也实践一下啊

网友:
完全可行,不过飞行效率差些。而且固定翼模式升降不好控制。

网友:
赶紧做样机出来啊

网友(2014-11-29):
理论上一点问题没有。。。。。
飞控切换直接控制模式,固定翼部分可以不用舵面控制。
如果固定翼机头向上起飞,电机固定安装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