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教,中国手如何练习3D蛇滚~~~~~~~~~~~~

楼主(2014-07-01):
求教,中国手如何练习3D蛇滚~~~~~~~~~~~~

中国手:左手:副翼、升降;右手:油门,方向

期待大神指导。

感觉自己手练费了!!!!!!!!!!!

网友:
看美国手视频~

网友A:
日本手是右手打副翼、调整油门,左手画圆圈,美国手是左手画V字,你这个手论坛上好像很少有教程,如何打舵,只能自己拿着飞机和遥控比划着试。
另外,请问你现在飞到哪个程度了?如何只是航线阶段,建议改为日本手。飞固定翼,日本手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手是右手打副翼、调整油门,左手画圆圈,美国手是左手画V字,你这个手论坛上好像很少有教程,如何打舵 ...

现在可以正面吊鸡了,手是改不过来了,可以模仿美国手,谢谢指导

网友:
反美国手,看美国手的视频,然后两个摇杆反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本手是右手打副翼、调整油门,左手画圆圈,美国手是左手画V字,你这个手论坛上好像很少有教程,如何打舵 ...

我是日本手,请问左手画圈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日本手,请问左手画圈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当副翼向左,飞机左滚时,左手逆时针画圈。反之,顺时针画圈。飞机转一圈,左手正好也画一个圈。这个圆不一定是正圆,要看飞机的姿态。

网友:
谢谢!我马上试试。

网友C(2014-10-31):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正面吊鸡了,手是改不过来了,可以模仿美国手,谢谢指导

会正面吊只能算起步,门都还没入,3d的路还长,强烈建议改日本手,否则进阶的日子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正面吊只能算起步,门都还没入,3d的路还长,强烈建议改日本手,否则进阶的日子很难受。

谢谢忠告,已经在练习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