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可以定高或定点模式起飞降落吗?

楼主(2014-07-01):
APM 可以定高或定点模式起飞降落吗?

怎么有些人说可以定点模式降落,定高或定点模式不是没有0油门么?怎么降落,碰到地面容易翻掉

我现在只能用自动降落模式降落

网友A:
听楼主这么说 我只想说 定高定点降落都没问题的 为什么一定要0油门才能降 0油门不是关动力了么。。。。一般重力大于升力一点点飞行器就下落 0油门就成坠落了。。。。。还有就是 楼主这降落。。。。建议还是先练下模拟器里的直升机吧 要不GPS出点意外 哭都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楼主这么说 我只想说 定高定点降落都没问题的 为什么一定要0油门才能降 0油门不是关动力了么。。。。一般 ...

感谢回答 定高定点降落没有0油门  那么降落到地面后怎么停止电机?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的,普通模式起飞,起飞后开启定高。,,然后降落就在起飞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定高定点降落没有0油门  那么降落到地面后怎么停止电机?

比如说定高模式 我反油门收到最低 飞行器是以预先设定好的高度匀速下降的 因为有气压计检测 当接触地面的时候 气压计检测到高度不变了 就会持续的降低动力输出 十秒过后 会认为飞行器已经降落关断动力输出

网友:
可以的,但油门不能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定高模式 我反油门收到最低 飞行器是以预先设定好的高度匀速下降的 因为有气压计检测 当接触地面的 ...

上次我按照这样试过 结果翻了。。幸好在草地上

NAZA的飞控试过没问题 APM真不敢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我按照这样试过 结果翻了。。幸好在草地上

NAZA的飞控试过没问题 APM真不敢试了

你PID参数有问题吧

网友B:
定高降落试过没问题,有次忘了打稳定模式在定高模式降落很稳,但落地後把油门拉0位,电机会刹那加速才慢下来,只是加速了一点点机子不会升起

网友A:
估计是楼主PID问题了 定高 定点方式都降落过 没问题 但 个人喜欢自稳模式降落 那两种模式降得太慢了 蜗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降落试过没问题,有次忘了打稳定模式在定高模式降落很稳,但落地後把油门拉0位,电机会刹那加速才慢下来, ...

谢谢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楼主PID问题了 定高 定点方式都降落过 没问题 但 个人喜欢自稳模式降落 那两种模式降得太慢了 蜗牛一 ...

自稳模式降落实在很难控制 特别是在风大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降落实在很难控制 特别是在风大的情况下

呃 正是因为风大我才用自稳降的 要不就会不小心撞东西 没有好场地啊

网友:
APM定高OR定点起飞请直接油门过半离地,降落的时候请等待电机降速到怠速在上锁,或者降到地面最低油门切花自稳模式上锁

网友C(2014-11-25):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定高模式 我反油门收到最低 飞行器是以预先设定好的高度匀速下降的 因为有气压计检测 当接触地面的 ...

关键是停在地上后,动力一下子不会马上降下来,又会飞上去一点,然后侧翻,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停在地上后,动力一下子不会马上降下来,又会飞上去一点,然后侧翻,怎么破

没出现过 我反正就是一收到底油门 落地后转速就开始下降 两秒后转速就很低了 不要再去推油 从来没出过跳起来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定高模式 我反油门收到最低 飞行器是以预先设定好的高度匀速下降的 因为有气压计检测 当接触地面的 ...

实测不用十秒。大概两秒就会自动转换成怠速。然后直接切自稳上锁

网友:
我一直都用定高模式降落,比我自己降的好。
我用的时候只要触地,动力会瞬间减少到不会弹起来的程度,但桨还会转一会。这个时候我会切到自稳模式,就停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出现过 我反正就是一收到底油门 落地后转速就开始下降 两秒后转速就很低了 不要再去推油 从来没出过跳 ...

晕,你定高下降的时候,油门打到底嘛,我的油门打到底下降太快有点吓人,我只敢下一点,然后落地的时候打到底,这时候就会发生动力不是马上下降,飞机还会往上飞一点,然后侧翻,我的飞机有脚架,另外是在草地上

网友:
混合模式不是hybirid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