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lite 一問

楼主(2014-07-01):
请問各位,Naza m lite 不加gps“不用定高及返航”能平穩飞行嗎?谢谢。

网友A:
ATT 姿态模式就可以的,GPS只是做定点和返航使用

网友B:
姿态模式由于惯性和风会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姿态模式由于惯性和风会漂
嗯,我的就是不打反舵停不住,而且速度很快,练手练反应不错!

网友B:
恩是不打反舵停不下!!!

网友D:
飞航线能平稳,有一点点掉高,旋停能平稳但是不能定点,会平移。

网友:
不加gps才相对安全 只是没有定高和返航 话说加了gps飞航线也是要掉高的 这个和动力有关系 需要跟一下油门